[1980] 【怀旧便携计算机】【二】 CASIO FA-10 拆和修

楼主(2019-05-05):
【背景】
最近一段时间痴迷中古计算机(还真是计算机, 不是计算器 Pocket Computer...), 网上前前后后淘了不下几十台, 各种成色, 各种型号, 拆拆洗洗拼拼凑凑, 居然被我整出几台功能完好的机器.
今天出场的是 CASIO 于 1983 推出的内置BASIC解释器的便携式计算机 PB-700 ... 的绘图磁带底座 FA-10.

【系列链接】
【怀旧计算器】【一】 拆 SHARP EL-230
【怀旧便携计算机】【一】 CASIO PB-70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二】 CASIO FA-1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三】 CASIO FA-10 配件
【怀旧便携计算机】【四】 SHARP PC-1500 拆和修

【正文】
先上一张图片镇楼! 今天修复的底座 FA-10 和 之前修复的三个主机.

绘图(这里不用"打印"这个词是因为这个确实是 "绘制"出来的 与SHARP的CE-150一样)功能修复

呵呵

自检画面

后面带箭头的两个螺丝拆了, 这个小收录机可以卸下, 看着是个收录机, 其实是个磁带存储设备. 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在野外神不知鬼不觉的保存和载入程序...

拆掉螺丝, 摊平的照片忘记拍了, 这是底座, 电池上的不锈钢框架已经拿下

主板和其他PCB, 输入输出接口板已拆下

按键和开关

线路板拆光, 贴在外壳上的纸其实是锡纸(上下盖都有), 起屏蔽作用. 要分离外壳和PCB, 蜂鸣器和屏蔽层的连线要焊下

主板

主板反面
卡西欧啊 飞仙狂魔啊

按键板

输入输出接口板, 簧片已氧化

背面

开关板2

开关板2背面

电源和音频接口板

背面

与主机连接的接插件, 这焊接得有耐心

与收录机的接插件

以上是基本拆解.
这台底座成色良好, 故障是绘图仪工作异常, 排查后发现一个塑料件开裂损坏.导致笔顶杆无法动作,

更换塑料件(别问我哪里来的, 杂七杂八淘了不少套, 拼拼凑凑),

更换笔架内一个小弹簧, 更换4支绘图笔, 喷了半瓶的WD-40紧密电器清洁剂, 顺利修复

下期预告: 还有其他小配件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还能配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还能配到件

配不到件喽, 我是淘了十几个, 拆别的上面的件, 拼凑出来的

网友:
30多年前的东西了,能凑出完整好使的也不容易了。

别说淘二手货了,当年我妈自己买的PC1500(国产仿的) 搁到现在底座里的电池漏了,整个板子腐蚀的一塌糊涂。就主机能使了。

网友B:
这个小磁带机,能脱离主机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磁带机,能脱离主机使用吗?

应该可以的,不过要从接插件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不过要从接插件引出来。

好吧,我有一套PC1500的主机+底座+磁带机,那个磁带机独立装电池可以当录放机用,这个看上去还要外接电池啥的了

网友(2019-06-06):
对比下,同期的机器SHARP的工业水平比CASIO的还是要高不少啊,

网友(2019-07-08):
居然还有这种机器,还是彩色的,太神奇了。

网友(2019-08-28):
这种东东当年是干什么用的?比如石油、测绘等专业领域?

网友C(2020-04-29):
你好楼主,我今天在家收拾阁楼发现一台这个东西,全新未拆封的,研究半天也没研究明白怎么打开装打印纸的那个地方,您能教我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今天在家收拾阁楼发现一台这个东西,全新未拆封的,研究半天也没研究明白怎么打开装打印纸的那 ...

上盖 下方的地方,下压,然后向前(外)推即可。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台。全。还有一盒 磁带,里面存有我当年编制的程序。

网友(2020-09-13):
喷了半瓶的WD40可是狠人

网友(2020-11-28):
搞个家庭博物馆

网友(2021-03-11):
也入手了几套

网友(2021-09-20):
用坏件开个模,滴胶复制一个配件就行

网友(2023-09-25):
能帮忙修一下我的吗 15992845319

网友(2024-02-28):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能人:这个FA-10绘图打印机的打印笔哪里有买或配啊?里面的墨水干了还能再想办法复用吗?

网友(2024-04-01):
当年好像我有一台夏普1500买的时候800元,卖的时候卖了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