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超大的CPU

楼主(2019-05-05):
旧货市场淘来的一块CPU 好大一块 看上去特别厚实。全通的外套,里面一块红色芯片 颜色下面全包裹的镀金层 ,也不知道哪上面用的 有知道的朋友普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看上去像是显卡的核心

网友:
陶瓷封装的,看来是上古神器了

网友:
可能是东风快递的主控芯片吧。。。

网友:
目测是IBM PowerPC架构的老东西,没什么卵用,收藏着吧

网友:
IBM POWER 6 处理器,好像最高主频到6G

网友:
这个不算是超大的,你没有见过更大的。
在大的CPU面前,这个只能算是小个子。
当然是比目前常见的家用CPU大多了。

网友:
看起来好高大上哦

网友:
卧槽,好大!

网友:
拿去提炼黄金

网友A:
这是 power4 MCM , 四核的。

IBM  P690(7040-681) ) 机器的。 停老的了。

# 64-bit system scalability:

    * 8-way, 16-way, 24-way, or 32-way -- packaged on four Multi-Chip Modules (four or eight POWER4 or POWER4+ processors per MCM)
    * 1.1 GHz or 1.3 GHz POWER4 processors
    * 1.5 GHz, 1.7 or 1.9 GHz POWER4+ processors
    * 128 MB of L3 ECC cache per MCM

提醒您哦,这些奇怪的颜色陶瓷可能含氧化铍。收藏没问题,不要老拿出来玩。

网友B:
芯片周边的小个的用黑胶的,是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周边的小个的用黑胶的,是什么零件?

没注意 回家看看告诉你

网友:
早先苹果就靠这玩意和iOS呢~

网友:
从颜色来估计跟灭霸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 power4 MCM , 四核的。

IBM  P690(7040-681) ) 机器的。 停老的了。

氧化铍不是能让伤口不能愈合的玩意?怎么能拿来当U

网友:
开盖看看几块陶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化铍不是能让伤口不能愈合的玩意?怎么能拿来当U

因为导热性好,高频介电系数高(就是说封装的电容泄露电流小)。好多高频发射管、微波管波导窗都用了这种材料。你拆过微波炉么? 如果磁控管伸进波导里面那一节金属帽后面的小圆柱是紫红色的,那就是了。  如果是白的就是氮化铝或者氧化铝。 因为环保原因新生产的很少用含铍的了、基本都是白的。

网友:
请问出吗?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