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怀旧计算器】【一】 拆 SHARP EL-230

楼主(2019-05-05):
【背景】
最近一段时间痴迷中古计算机(还真是计算机, 不是计算器 Pocket Computer...), 网上前前后后淘了不下几十台, 各种成色, 各种型号, 拆拆洗洗拼拼凑凑, 居然被我整出几台功能完好的机器.
今天出场的是和上面完全没有关系 是一个正宗的计算器 , SHARP EL-230

【系列链接】
【怀旧计算器】【一】 拆 SHARP EL-230
【怀旧便携计算机】【一】 CASIO PB-70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二】 CASIO FA-1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三】 CASIO FA-10 配件
【怀旧便携计算机】【四】 SHARP PC-1500 拆和修

【正文】
先上一张图片镇楼! 正宗的计算器!

拿掉后盖, 两节原装电池, 一片一览无余的钢板

拆掉钢板

拿掉隔离膜, 一个主芯片(都称不上是主板), (根据网上的资料, 230有2个版本, 老版本的是一个IC)
两层导电膜, 其中一层还兼顾与液晶的连接线. 这个设计算是比较特殊了.

取下主芯片, 上层导电膜用一个圆条压在液晶上, 电源直接通过簧片与"主板"接触

取下圆条

取下上层导电膜, 下面就是液晶 和 下层导电膜, 以及中间的隔离膜

所有零件.

结构简单, 一个焊接点都没有.

那么,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池... 85-08:sweat:

网友:
电池是亮点~

网友:
机器及其省电,我记得有30多年的历史了吧。

网友:
85年的电池还有电还没漏液啊,之前买的好称不漏的丰蓝电池漏了好几个,毁了我的福禄克

网友(2020-05-12):
80年代我也拆过

网友:
我家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换过了几次了

网友(2021-10-23):
80年代老爸用过的   现在依然好用

网友(2022-04-10):
这种非导电橡胶的键盘触点就是很耐用,80年代的产品都已经做成了这样。

网友(2023-09-27):
牛芯片,结构一般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典的还是8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典的还是838

838几乎没有原装的,都是香港 的山寨货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的计算器,显示数字缺笔画,老修不好,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