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汉斯(HANSCH)12v锂电钻

楼主(2019-05-05):
前段时间大叔那淘来的,看到地上有这么个尸体就要来了,缺少电池和包胶 俚看塑料质地还行

电池接口和虾牌不同

有照明灯

通电 按下开关,电流只有25ma

只有照明灯和电量指示灯亮了,电机没反应

拆开

里面很脏 电路板好大一块

拆出机头和控制板

金属齿轮的,好评

电机这边的齿轮 9齿

直接通电, 空载2.4A 电机貌似没问题

电机型号 HLRS550 DC 10.8V

碳刷基本没了 可惜了一个好电机

电路板好大一块,记得坛友拆虾牌没这样的电路板  MXP4002AF N-MOS

电路板上两芯片,一个是358 另外一个应该是电量指示和保护

HOLTEK合泰半导体 HT45F4M单片机

检流电阻好大一片

既然电机能转,通过开关不会转,那就拆开关 翘开卡扣

拆开了

取下绿色电路板,发现已经磨断了线条 开关是真废了

里面大电流触点也烧穿了

拆柜

拆出的翘翘板

开关完全拆散了,

另外这机子的夹头想利用一下,结果把反牙螺丝拧到十字槽花掉都没拧出来,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清理下换个电池

网友A:
板子上那块金属片貌似检流电阻

网友B:
开关很惨啊!铜箔被磨掉了,触点烧蚀严重

楼主:
开关废了,电机命也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那块金属片貌似检流电阻

就是检流的,然后358放大给单片机ad采样控制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很惨啊!铜箔被磨掉了,触点烧蚀严重

这只应该是用坏的,碳刷磨光,开关磨平

网友C:
这个和现在常见的不一样,零件通用性差了,不好修

网友D: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现在常见的不一样,零件通用性差了,不好修

电池这样的触点设计才是合理的,单面接触的是精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分析到位。。。。。

感谢温总指导

网友E:
换个调速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调速开关啊

开关是可以换,电机也快不行了,还有电池问题,不太想折腾,想拆件都拆不下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是可以换,电机也快不行了,还有电池问题,不太想折腾,想拆件都拆不下来 ...

喷点WD40,放一天然后用电批拧下来就是了,要是带冲击的电批更好,比手拧要给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点WD40,放一天然后用电批拧下来就是了,要是带冲击的电批更好,比手拧要给力多了。 ...

十字槽已经变成沉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