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飚王HE-S3300 3.5寸硬盘盒

楼主(2019-05-05):
5.1回了趟老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的
我记得当时一个2.5寸的500G移动硬盘还很贵,手头上倒是有个500G的3.5寸大硬盘,
台式机用的那种,当时只用在家里备份一些资料、游戏什么的,也不带出去,自然也不用考虑体积
所以就花了大几十块买了这个盒子,配上那块硬盘用了一段时间。

当时的那块硬盘,现在看来容量比较小了

除了这块硬盘,包装盒里还有根3.0的数据线和12V 1.5A的电源

松开所有固定硬盘的螺丝

拆除外壳

主板还挺大的

主控是祥硕ASM1051
我记得这个主控是可以刷固件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8366

版号还在2011年

其他的芯片,字有点小,回家没带微距镜头,就这么拍,拍不清楚

乍一看堆料堆了还不少

这个硬盘盒功能好像也很多,什么一键备份,物理的写保护开关
自动休眠什么的

硬盘里面的东西还在,找到几个很久没玩的老游戏,
拷到现在用的这台电脑上,重温一下

————————————————————————
然后再打理一个垃圾鼠标吧,这个鼠标应该是我之前买电脑送的,这次找东西一起被找了出来
几乎被我拆干净了,本来是扔掉的,闲得蛋疼还是决定用不要的零件修好了,不想再占一帖浪费论坛的资源了
一起发在这

无牌、无厂的东西,样子有点像华硕某款随机配送的伸缩鼠标

这个鼠标不是伸缩线,而是把线绕在周围,再把USB头卡在后面的这种

微动都被我拆掉了,这次决定还原回去
反正都是不要的零件,也不心疼

好简陋

背面

处理一下已经双击粘滞的欧姆龙7N(10M)微动开关吧

我每次修鼠标都是直接换的微动,很多人回帖都在教我怎么处理微动。
在此先谢谢你们的好意了。

不是我不会弄,我会弄,
只不过我既然买了新微动,寿命和手感比原来还更好,为什么不用新微动呢?
换下来的微动有些我会扔掉,手感还OK的我才处理,但是即便是处理好了,还是有故障复发隐患,
这种东西自然是给这些“练手”的便宜鼠标装上的啊

把线接好。之前是绕线的那种,线很细,这次就直接改成普通的

装上盖子就OK了,怎么形容这个垃圾鼠标的手感呢?
如果说桌子上那个罗技G502是拥有超凡性能,优越的操控性的跑车的话
那这个垃圾鼠标就是连手扶拖机都赶不上的货色,定位不准不说,还太漂了,
发这个帖子选图片我用的就是它,我的手明明已经停住了,指针还会多挪个半格

(完)

网友:
折腾呀!
看LZ意思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
500鸡的还嫌小!

网友:
謝謝分享  我的那个也是标王,也没怎么用,160多买的吧,稍比这款好看些。硬容量如今太大了。

网友:
我那机器上的鼠标也连击,一直没想折腾,用的时候就头疼

网友:
外观甚是圆滑

网友:
彪王很好的,也有个2.5寸的,也有保护和备份功能,但从来没用过。

网友:
飚王数码产品相对做工不错,比较耐用。

网友A(2021-08-24):
我的一个transyscar(上面只有英文名,没中文字)3.5寸硬盘盒,2.0的老盒子,有个奇怪的问题,放上个3.5寸的硬盘,经常不识别,装上个2.5寸的,电源口、数据口插好,使用起来没问题。目前就是大丈夫小媳妇的凑合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transyscar(上面只有英文名,没中文字)3.5寸硬盘盒,2.0的老盒子,有个奇怪的问题,放上个3.5寸 ...

3.5寸硬盘对供电要求比2.5寸的高。建议检查一下硬盘盒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以及电源插口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