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神器~SONY HMZ-T3W头显接收器拆解,这个好似冇人拆吧...

楼主(2019-05-05):
好久没在坛子上发帖了,应该说好几年了,上班忙...下班也忙...上班修飞机,下班仍然打电话来告诉你飞机坏了快去修...打工仔,是这样的了。
拆着拆着,电话来了吧!外面飞机坏了,出差...我还没拆完呢...  这次拆解,不算彻底的,其中头戴部分来不及拆,以后等我需要拆了清洁的时候再上一次头戴部分的图吧~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上图吧... 其中 图1-图11 ,图24、25和27是借来的,请见谅。

这是全套,全家福。

头戴部分各个角度。

接收器,HMZ-T3W是可以无线传输的,只要用HDMI线和主机连接即可。

以下是接收器部分拆解,上盖打开就能见到电池。
3.7V 4750mAh电池,续航5个小时以上吧,这个还是比较省电的。

电池黏在中框上的,中框拿下来之后,就能看到主板,结构很好的设计。

主板拿下来了,上面是接收模块。

亮一点。

RX模块,可以看到天线阵列,用于接收带宽超大的毫米波,下面拆解发射器的时候会有说,因这部分照片拍得不是很好,所以放在下面说。

接收器主板背面。

亮一点。

这么小的风扇,我这是第二次拆到这么小的。Intel 的电脑棒里面的风扇也是这么小的,前几天拆了清理过。

接收器全家福。

头戴部分。

镜头。

背面。

头戴显示器的镜片后方是两块索尼产0.7英寸720p OLED屏幕,720P分辨率,0.7英寸,2098ppi的无敌精细度业内领先,之前Sony Xperia Z5 Premuim手机上的那块5.5英寸4K屏幕已经是顶尖的806PPI,这个在Z5P手机之前的产品,2098ppi,Sony 黑科技...
索尼表示HMZ-T3W使用了其广播级OLED面板“SBMV”,通过一系列后处理,能显示出相当于14位色的色彩效果,远远领先于目前常见的8位液晶面板。

发送端与家用无线路由器差不多大,正面带有一个HDMI输出接口和6.5MM耳机音频接口。

发送端背面配有3个HDMI,还有HDMI TV输出口。3个输入口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视频信号源,切换输入信号源只需要按一下顶部输入选择键,无须频繁插拔。

开盖。

拔掉插头就可以分离上盖。

前面是发射部分,天线在这里。

这个天线根据使用经验,还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近距离不是很明显。

TX模块的天线阵列,用于发射毫米波无线信号。

T3W使用WirelessHDTM毫米波段无线传输技术,无线方式传输上实现了无压缩720P高清影音,同时接近零延迟,官方数据T3W无线连接信号传输速率达10-28Gbps,相当于每秒传输1到3G的传输速率,在短距离内传输速率达到Wi-Fi的20倍以上。

金属框架主要是给发射模块散热和屏蔽的,整个主机,最需要散热的就是这里了。

拿掉发射模块后可以看到主板全貌。

这图,好像顺序没弄好,抱歉...

芯片特写。

芯片特写2。

主板正面特写,这样拍比较清楚,房间光源不太好。

主板背面。

发射模块背面,再此见到小风扇...第三次...

上盖指示灯板。

和按钮板。

发射端主机全家福。

......

好了,其实我今天飞机修好了再来发帖的,快晚上11点了,这个时候估计看贴的人也不多,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很适宜发布新贴,但是为了明天能睡个懒觉...

11点了,准备睡觉。

网友:
谢谢分享,大开眼界!

网友:
占个座位,竟然是前排好位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格拉苏蒂90月相.....好表好表
原来索尼做PS VR之前也是有其他产品打基础的,之前就涉入过头戴显示设备领域

网友:
如果你留意一下签到列表,
就会发现夜猫子并不少

网友B:
也只有SONY才会这样做这种黑科技的东西出来,不计成本的做,不适合大中华地区消费观念,应该买的人没几个吧。 好好的黑科技这个词被小米玩变味变烂了。 楼主还真是修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拉苏蒂90月相.....好表好表
原来索尼做PS VR之前也是有其他产品打基础的,之前就涉入过头戴显示设备领域 ...

这已经是第三代了,2013年的产品,第一代是2011年的吧,同样的oled,只是到了这一代才有无线功能。一直比较喜欢格拉苏蒂和朗格。

网友C:
未来5g的天线也类似这样的方案,手里里会有多个天线协同工作,但不是朝一个方向

网友D:
楼主真土豪,一块手表顶我两台电脑

网友:
楼主豪!~

哗,好犀利,睇上去好高清好HIFI的样子!

大法这个无线传输器传输距离有几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只有SONY才会这样做这种黑科技的东西出来,不计成本的做,不适合大中华地区消费观念,应该买的人没几个吧 ...

欧美百年企业注重的是技术底蕴,只是当前这些企业也很无奈,技术密集型的玩不过会耍经济的,这东西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国外劳动力的价值比我们高很多,所以这些科技产品肯定没办法从性价比上超越中国的产品。当时Sony也没吹嘘过他的这些设备和Oled黑科技什么的,倒是被国内厂家一直把黑科技放在嘴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来5g的天线也类似这样的方案,手里里会有多个天线协同工作,但不是朝一个方向 ...

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要增加功率。不觉得5G会给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让手机有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土豪,一块手表顶我两台电脑

我在意大利Torino买的,比国内便宜。

网友:
索尼好像在上世纪就提出过类似原理的头戴式电视来着

网友:
大法黑科技,毫米波看电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要增加功率。不觉得5G会给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让手机有质的飞跃。 ...

普通消费者不懂也就算了,某些砖家也跟着瞎起哄!还说什么把5G应用到无人驾驶甚至医疗领域!敢开发这些项目都人敢自己用吗?万一信号中断生命也就跟着中断了!信号可以反复链接,小命可就一次!

网友:
卧槽,索尼大法黑科技。看到那张图像陶瓷晶振阵列的窗口就知道不简单,相控阵天线雷达都来了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已经是第三代了,2013年的产品,第一代是2011年的吧,同样的oled,只是到了这一代才有无线功能。一直比 ...

这种头戴显示设备内置的屏幕刷新率很高,需要得到数据量很大,延迟又得很小,能做到无线传输也能证明索尼的这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顶尖 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手表的话,我喜欢的风格就和你完全不同了,我更喜欢没有复杂计时功能的钢表,像劳力士 海使&探险家、百达翡丽 鹦鹉螺一类的,喜欢归喜欢我买不起,一直戴着一块便宜的帝舵启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要增加功率。不觉得5G会给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让手机有质的飞跃。 ...

从目前的4g升级到5g,所有的基站设备都要更新,现在一个基站能覆盖1-2km的半径,5g只能覆盖0.3-0.5km半径,未来就是基站硬件软件相关的厂商会大赚一笔,然后用户体验基本没变化,就是资费又涨的,10年前一个月30M的套餐还能看小说,聊qq,现在一个月3G的套餐还能聊聊微信,看看小说,5g时代100G一个月估计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