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研究了一天负离子问题越来越糊涂

楼主(2019-05-05):
看了半天不知放在哪儿大家容易看到。把老站、新站的帖子全翻了一遍,百度了很久,越来越搞不明白了。因故要急用,所以发在这儿。
百度一般说的就是负电源尖端放电。可是我们的认知必须有回路才行。所以我的认知就是高压电源负极是针状,隔着一段距离(空气)对着一块金属板做正极。我自己发过帖子,我买的就有这种

这是我以前发过的,当时咨询电源,现在越来越不明白了(为了这个搞了8个小时)最上边的就是高压电源分别接两个电极。
可是网上的大意是说负电源对空气放电,那么我的第二个图的全家福和第三个图难道正极不用接了?当然也可能正极从低压电源引出?

这两个是从本坛搜的,很明显负极的碳刷或者金属针对正极放电。这是我的认知。

本坛搜的比较费劲的就是大家普遍照片在电源部分下功夫,电极部分拍的少。
上边这几个给我的感觉,确实像是只有负极没有正极。感觉异常诡异

楼主:
再沾一层继续说明
比如下边的

这种插线模式的,也是从原电源引出正极吗?买这些的,手头电源也是简单两根线,这样感觉很不舒服

楼主:
再看这些针状的

看起来确实不用也没法接出正极来。特别是最后一个图,怎么接正极?而且网上搜的很多图,说的是金属针对着墙
对着墙显然也是没有正极的意思。所以越发觉得难以准确把握

楼主:
无意中别人带了一个负离子检测仪,正好办公室放着顶楼第一个,就是高压端输出两根线,分别接两个电极的。重发一下就是这个
采用下边的检测仪检测,负离子数目显示-300多(图片来自网络)。但糟糕的是正好别的都没在,没法测一下有没有

网友:
类似的, 收音机原理图上有天线,地线,  天线一般都有,  但是地线理论上是要接大地的, 实际上很少有收音机的地线接大地。

楼主:
现在的问题,对知道的朋友觉得很简单,甚至觉得我的想法可笑。可是我却越来越糊涂,
就是------
负离子发生器尖端接高压负极。是不是必须隔着一段距离对着一个正极?如果像2楼3楼的那些说明,包括1楼最后一幅,感觉就是没有正极,尤其像是3楼的第三幅,怎么可能接正极?

网友:
既然是离子,就对空气放电呗。

虽然量小点,聊胜于无嘛。

网友A: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想的得到负氧离子,必须要对空气电离才能实现,成熟的负氧离子发生器正极多采用带孔的金属板,负极的放电针位于孔的中心点,这样不仅会产生更多的负氧离子,还会有离子风从孔中喷出。因负极高压多采用倍压方式产生,正极是低电位,所以正极板直接从电源正极引线即可~三楼中下面的两种是对0电位放电的,也就是对大地放电,因为不能直接将空气电离,所以效果很差甚至无效~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想买个图中负离子检测仪。不为了有什么用。就为了能用了来测测这些。毕竟手头有三种。除了一楼的。还有碳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想的得到负氧离子,必须要对空气电离才能实现,成熟的负氧离子发生器正极多采用带孔的 ...

手机回复。写完了竟然找不到按钮了。奇了怪了。

网友B:
只有负极的情况,基本属于电晕放电状态。

网友C:
负离子要买夏普出的才容易看出比较大的区别,其实这个东西不难,就是高压放电,电离空气的离子成为带负属性的空气离子,在产生负离子空气的同时也会产生臭氧,而臭氧产生的多小,就的看发生器的技术品质了,

我记得这个负离子专利是在夏普的手里,我有一部车,车上空调原带就是有负离子功能的,后来我把负离子换成了松下的纳米水离子,

不开空调关闭门窗能感觉到一点纳米水离子电离出来的水分的轻微气味,一开空调空气流动大就没什么感觉了,

你以上图片的,我觉得效果都不会太好,你可以搜索下丰田负离子发生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负极的情况,基本属于电晕放电状态。

这就是我觉得问题所在,只有负极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放电,不可能有负离子,也觉得不可能有电晕(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毕竟不是学物理的不特别理解)。但各种宣传让我不知那种说法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觉得问题所在,只有负极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放电,不可能有负离子,也觉得不可能有电晕(仅仅是我自 ...

我以前也买过好几个负离子发生器,最早买过两个正版带网孔外壳,内置负离子头款式220V输入,但都是两三个月彻底故障,拆开后发现变压器部分环氧树脂灌封烧糊。负离子模块相对耐用一点,但一年后都不能用了,楼主买的模块估计是好几十到一百元以上,散热片部分最好加装小风扇散热。不过我最后网上买的两个12V特斯拉线圈套件,组装好给功率管加散热风扇可以一直出电弧用,但臭氧含量好像不少,太多后也对身体不好。好像负离子系统都得有一个直流侧,正极接地才能释放,浮地悬空好像没用。网上有说负离子有利健康和有害健康等各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买过好几个负离子发生器,最早买过两个正版带网孔外壳,内置负离子头款式220V输入,但都是两三个 ...

电源问题、负离子发生时是否有大量臭氧问题、负离子吸入到底对人好不好的问题,这三个都不是我关注的。我只是想了解负离子发生器正极是否要与负极相对。

其实我本来想落实的:
1、电源问题,以前在别的帖子帖子写过,已解决
2、是否产生臭氧:这是负离子发生器最难避免的,但我不是研究人吸入,是研究除灰尘的效果,这个可以不管。
3、人吸入负离子真的对健康有益吗:好像这些年开始有较大争议,但我不是研究居室使用,也不管这个。

就是想看看发生器正极的问题

楼主:
想看看相同功率电源时负离子产生量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开路发射的天线的效果,正极不会闲着的,或者通过电容与220那边沟通,最终通过交流接地,或者干脆作为一个板极,甚至悬空,对应高压下的放电,没有任何东西是绝缘的,空气,(尤其热空气)烧红的玻璃,火焰,都导电,更何况正常湿度的空气了,它之所以把负极做成刷丝状,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放电面积,这些东西应该是碳纤维类,最起码是阻值很高的东西,就像汽车的点火线,没有铜,整根就是橡胶里边埋碳粉管状的碳粉,因为不需要多大的放电电流(电弧)只需要高压对空气实现电晕放电,在空气中,开路的两个发射端一头做天线的话,另一头必然作为地使用,发射天线就是如此,它等效于一个线圈与一个电容的并联,只不过,这个电容是天与地构成的,
负离子发生器不需要产生能量,不要驱动什么,只需要个静态电压不断作用于产生电晕放电效果,电离空气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负离子要买夏普出的才容易看出比较大的区别,其实这个东西不难,就是高压放电,电离空气的离子成为带负属性 ...

我家的浴霸带负离子,电吹风带水离子,感觉没什么卵用

网友:
所谓的只有一个极,其实就是把大地当另外一个极用,就像高压输电线,也只有三条,A、B、C三相线,没有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浴霸带负离子,电吹风带水离子,感觉没什么卵用

要看牌子,也要看发生器的产生量,不是写着有装着有就是足够量的,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太多特别的感受,

原车负离子发生器单发生器二手卖了400,纳米水离子发生器买回来改控制器用了1000,

感觉是有的,微风中感觉强列点,一开空调其实就没什么感觉了,

这东西只能稍微对空气改良一下,不需要太过在意,
我以前家里第一部空气净化器是夏普就是看中他带负离子,现在用的也是松下自带纳米水离子,至于发生器产生的臭氧,合格的大品牌都有相关检测的,都是很安全的,这个可以放心,相反其他杂牌小厂家的就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