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沁园净水器

楼主(2019-05-08):
        近日亲戚说家里的一台净水器罢工了,叫我帮看看。
        这是外观,牌子是“沁园”,但没看到是什么型号:

俺家那个净水器都是不带电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9013),这个居然带电的,面板上那个就是显示屏,而且故障就是不上电了。经过主人介绍,才知道墙上挂的这个是它的电源,DC24V输出:

电源指示灯正常:

查找它的电源线,直接接入净水器,无法测试电源适配器输出是否正常。
这里有拆解提示,全程免螺丝刀,轻松就把面板掀下,重点是发现这里有几个金属触点,原来外电就是通过这几个触点送到位于面板的上的控制板的:

有五个滤芯:

哪位大神有空科普一下:

量一下各触点电压,电源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只有拆下控制板看看。这是控制板盖板上的售后提示,售什么后,现在的电器给我的感觉,过了售后千万不要找售后,基本会让你用重新再买一台的价钱帮你弄,而且,好奇怪,好多电器一过保修就频出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些业余拆客存在的原因吧:

把控制板盖板卸下:

控制板。四个开关是人体感应式的,四根不锈铁钢弹簧既起传递信号的作用又保证了接触良好,处理好后测试发现上面五组是LED显示光条,灌胶封装,业余条件无法弄,坏了必需找售后整体更换:

再看看开关驱动芯片,居然还打磨了,这真的是坏了不让你修,逼你非得找售后的节奏呀:

没办法,试着把触片矫正下,再接上测试,显示屏亮了:

这是最后回装的试用的效果:

本帖难点既不在拆也不在修,就是带你(我)认识一种带电的净水器而已,有骗币的嫌疑,来呀,是的,菜鸟只有发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来凑数的。不服来唱呀:
一场游戏一场梦

网友A:
不小心看成打印机了

网友B:
楼主少见多怪了

网友C:
反渗透都要电,费水……但是净化效果很好,直饮口感不错的……那些超滤的口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渗透都要电,费水……但是净化效果很好,直饮口感不错的……那些超滤的口感不行 ...

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家用的那个不用电的,但是也说可以直饮,但是没有这么多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少见多怪了

确实少见多怪,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9013

网友D:
简单判断净水器种类的方法:一般情况插电的,是带反渗透膜的,不用电的,是多级过滤的。

网友E:
楼主那表笔看着就不舒服,这都能忍受啊,给我早就扔了换过一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家用的那个不用电了,但是也是可以直饮,但是没有这么多滤芯。 ...

口感没那么好的……用电的反渗透出来的水基本接近纯净水了,不用电的是超滤,细微的东西过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看成打印机了

这么粗心很危险,本人破坏之王就是这么练成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判断净水器种类的方法:一般情况插电的,是带反渗透膜的,不用电的,是多级过滤的。 ...

谢谢分享。这个不用电的,但也不是多级过滤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9013

网友:
沁园做饮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表笔看着就不舒服,这都能忍受啊,给我早就扔了换过一副

不光表笔看着不舒服,那表也伤痕累累了。这块表也有故事。

网友:
当初家里装修,买菜盆,电话莫名的被沁园家知道,没完的电话,微信,发个朋友圈都回复的净水机广告。直接拉黑!

网友:
楼主的是超滤膜吧

网友:
貌似比较大牌子那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大婶折腾成功。。。。

网友:
沁园就是广告打得好,价格虚高,
曾经参观过沁园10万元级别大型商用净水系统,感觉就是一门土炮。

网友:
16脚的接口驱动片子估计是多路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