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8、9年的开关电源突然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2019-05-06):
12v 15a的电源,之前用都可以正常带起160w,现在大概在10a左右就会开始压降,并且伴随有很大的滋滋声,拆开测了一下两颗主电容没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得拆掉量容量 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是不是输出电容的ESR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拆掉量容量 才知道好不好

两颗电容都拆了量了,一颗300一颗330,应该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输出电容的ESR有问题了

那排电解拆开测了,都没问题

网友:
芯片供电的电容也查一下

网友:
你要换2个全新的电容,然后在测试。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会存在:测量正常,但是,容量实际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检查C9容量,如果没有测试条件,换上容量大一档的上去。如果有条件,把Q1/Q2的偶合电容也换了。

楼主:
两颗主电容替换了一下问题依旧,测了c9、10、11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是494半桥电源电路,检查一下494周边的电阻电容,我碰到过一次软起动电容不良引起的此类故障,慢慢查应该可以查出来。

网友C: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ATX电源,故障现象根你这个差不多,带负载就关机自动保护,拆下短接可以开机,有滋滋声。根据网有的经验修好的。伴随有很大的滋滋声,多半为TL494的8和11脚外围电路故障,你可以先测8脚和11脚的电压,看是否一致?不一致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驱动输出外围电路故障。查一般是有接2个阻2.7K电阻和1K电阻,我的是有一个脚的2.7K电阻变质(无穷大),更换后就好了。基本原理为8脚和11脚的输出驱动波形不一致(失调)造成变压器啸叫。
详细原理记得不是很清楚,简单表述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ATX电源,故障现象根你这个差不多,带负载就关机自动保护,拆下短接可以开机,有滋滋声。 ...

好的,谢谢那么详细的回复,明天回去测一下

网友:
要我的话,其它先看都不看,就先把输出电容拆下来挨个检查

网友:
必须拿个好的新电容对比着测!
我们都不是拿专业的电容测试仪测量!
只是拿普通万用表来测,只能大概测一下容量,其他指标不知道!(损耗角,漏电流等)
可在电容正负端加直流电压串一个电流表,看看漏电流与新电容差别大不大?
太大的漏电流也不能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ATX电源,故障现象根你这个差不多,带负载就关机自动保护,拆下短接可以开机,有滋滋声。 ...

驱动晶体管出现问题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