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巧妙改动,小音箱YE WITS获新生

楼主(2019-05-06):
        话说近日拿一台笔电来用,以前折腾好后它后还没怎么用过它的音频功能,这一用发现音量实在太小,遂想外接一个电脑小音箱放大点音量——其他的电脑音箱也有,就是这种小音响好,不占桌面——谁知也是那么小声,接不接一个样。我记得以前接台式电脑来用音量还是可以的,找遍了却发现这货没有音量调节的,结果又是折腾一个晚上,把这货弄大声了。一个很小的改动,对于大神是小菜一碟,误入的还请不要见笑。

        就是这货,YE WITS电脑小音箱:
小音箱有多小?可用四节5号电池的。想起来了,当初是亲戚家小女孩,买来作手机外放的,后来说不能响了,就被我拿回来,然后发现是断线了,我换了线,并加了USB供电,等我弄好,当年的小女孩已变成三个娃的妈了……就丢在一旁吃灰了。
真的是吃灰,拿出来时满是灰尘,还是上坛子后学会了颜值控,打理了一下才出镜的:

全部拆开就这么多:

小音箱当然是不会很大声的,喇叭才这么小:

但接笔电实在太小声了,有一边音箱基本听不到声音(下面拆检发现压根就是没声),看看电路板,没几个元件,用的是KA2209芯片:

背面也没有元件了:

很快发现了一处接线错误,一个喇叭两根线都接地线了,难怪有一边音箱听不到声音。那是以前还没泡坛子时折腾的,那时的功力真的怡笑大方了。把接线改正后,音量还是达不到实用程度,这才认真跑一下电路。重点看这块芯片:

这是一块双通道低电压音频功放芯片,可适应1.8到9V电压,可接成单声道桥式推挽电路也可接成立体声输出:

这是它的典型应用电路:

这是内部框图:

这是它的参数表:

对照原理图跑了一遍电路,甚至怀疑输出电容变小导致输出小声,拆下电容测试过没事,整个电路也正常。正想着难道要改成BTL输出?看到输入端有一堆电阻组成的阻抗匹配网络:

灵机一动,越过阻抗变换,直接从芯片输入,结果,声音大了许多。图片不好说明,看视频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2NzM2NjQ0NA==.html

什么刮U换芯,什么刷固件加内存,有时,连元件电路都不用改动,就这么简单地把问题解决了。声音小的原因分析一下:1、 以前这货是用电池6V供电的,后来我加了供电线,接电脑U口5V,电压低了一点;2、有一边声道没接好,只有一个喇叭出声(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以前接台式电脑,本身输出电平就比较大声,而这种小音箱距离放的很近的,居然就没有发现一边没出声);3、所接的手提电脑的音频输出电平本身就低,问题才暴露出来。可能有坛友说,你这样改,有可能会输入电平过大而失真,影响音质。这只是个小音箱,就是用来扩大一下手提的音量而已,遑论什么音质,再说了,真是输入电平过大,不还有手提端可以调节吗?
        一个小小的改动,也是上坛后才敢放开性子来折腾,感谢坛子,感谢朋友们。
祝福

网友A:
肯钻研就是好同志

网友B:
小功放功率小,喇叭功率也小,现在基本上都用3W左右的数字功放和3W的喇叭了。

网友C:
居然不是2822m,可以改一块数字功放芯片进去,体积小,功率大

网友D:
主唱同学是革命的好同志,吃鸡的好队友,之家的好坛友,一直默默的为论坛做贡献!

网友D:
我的回帖又被审核了?
为大婶的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回帖又被审核了?
为大婶的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革'命这个词很敏感啊,某大锅怕的要死啊~

蒸煮自信,只读自信,最后什么都不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钻研就是好同志

就是说我跟二师兄是同志了?好怕二师兄丢下我,沉迷盘丝洞抛下我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放功率小,喇叭功率也小,现在基本上都用3W左右的数字功放和3W的喇叭了。 ...

是的,那年头能用到集成块就不错了,拆前我还以为是分立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是2822m,可以改一块数字功放芯片进去,体积小,功率大

那整个电路板都要换了,喇叭也要跟着换吧,工程量太大——主要是没那个金刚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唱同学是革命的好同志,吃鸡的好队友,之家的好坛友,一直默默的为论坛做贡献! ...

这话我爱听,我早就说了,我拆机那些玩意儿,够我拆到退休,大家伙都不拆了,让我一个人拆,我都能撑起这个坛子,数量上肯定是有的,就是技术含量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回帖又被审核了?
为大婶的钻研精神点赞!

我回二师兄的帖子也被审核了,还不知道什么是敏感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革'命这个词很敏感啊,某大锅怕的要死啊~

今天吹什么风啊?把微拆帝也刮到我这来了,热烈欢迎哈。庙太小了,可能容不下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革'命这个词很敏感啊,某大锅怕的要死啊~

你好坏,又教会了我们怎么规避敏感词。不过前提是我们得知道哪些是敏感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蒸煮自信,只读自信,最后什么都不自信。

这里有敏感词吗?学习了。

网友F:
不错,可以听声。大点是不是会破音

网友:
声音小的原因貌似没弄明白

网友:
耳机孔信号直接接功放输入?阻抗变换还是该要的
就剩5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可以听声。大点是不是会破音

不会破音,视频中就是最大声了,反正接那台笔电不会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