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超再生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9-05-06):
图片中的无线接收和发射模块

如何高电平输入发射模块,接收模块接收高电平后控制续电器模块(高电平触发)
麻烦大神详细说下

网友:
如果有原理图更好了。或者你给淘宝链接看看,淘宝的描述要比你描述的更清楚。

网友:
这种接收模块没有解码器的 没信号时候是大量噪声 继电器还可能会吸合
极易误动作

网友:
这个只是ask射频发射和接收,发射需要加编码电路,接收需要加解码,直接用就相当于一个无线开关,但是不加解码任何ask 433模块的发射信号只要你能接收到就会对你的接收机造成干扰误触发,不用单片机的话自己找现成的编解码套片就能实现若干通道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