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如何删掉误发的草稿?

楼主(2019-05-06):
       难道真是我发帖太勤快?昨天在编一篇帖子时,临时有事,不能一下子编发完(我的帖子经常不是一次性写完的,有些篇幅较长要分几次才写完,就算篇幅不长的,也会因为时间不连续而中断编写,没办法,面包和梦想交织呀),便习惯地保存了草稿,可能是网速传输滞后,又或是服务器抽风,第一次保存没反应,以为没按到,就再按了一次,马上弹出提示说不能重复提交云云,马上意识到可能中招了,果然,回到帖子列表一看,有两个相同的草稿了。然后就是把最后保存的那个版本编写完发布了,可是,第一次上传的那个草稿就永远留在列表上了。求问,这草稿自己怎么删除?如何不能,请木版帮我清理了吧。

        两个相同的主题,其中一个是多出的草稿:

偶知道偶的帖子技术含量低,人气少,只能靠勤发帖数量充质量,但真不想靠这草稿来蹭帖子数量。

忘了你忘了我

网友A:
可以编辑为新的帖子,再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为新的帖子,再发布

木板,你瞧我这智商,我说我的帖子人气为什么那么少呢。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为新的帖子,再发布

我自己试了存个草稿,也没发现如何删除,只能这样操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存个草稿,也没发现如何删除,只能这样操作了

喵???
这不科学呀!竟然不能删除草稿?(我是说,管理员都删不了?)

就算不能删除草稿,
发表后的帖子总可以删掉了吧???

难道是贴吧能删除自己的帖子把我给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存个草稿,也没发现如何删除,只能这样操作了

话说发骚兄删帖的功底可是无出其右不让其人啊,咋这点儿小事儿还难住了,您可是root权限想干啥干啥啊,后台用户权限里应该有个允许删除编辑中的帖子的选项,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另外实在不行搜搜数据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发骚兄删帖的功底可是无出其右不让其人啊,咋这点儿小事儿还难住了,您可是root权限想干啥干啥啊,后 ...

你是潜伏在我们坛友当中的管理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喵???
这不科学呀!竟然不能删除草稿?(我是说,管理员都删不了?)

没玩过贴吧。我这辈子第1次泡坛子就是数码坛,而且一泡就泡定这一个。当年要是这么专一,也不至于今天这步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存个草稿,也没发现如何删除,只能这样操作了

骚版也删不了?逗我们玩呢,那如果出现违规的帖子你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玩过贴吧。我这辈子第1次泡坛子就是数码坛,而且一泡就泡定这一个。当年要是这么专一,也不至于今天这 ...

咦,有故事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有故事听?

什么故事,都成了事故了。将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故事,都成了事故了。将就吧。

Sorry,my ba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了存个草稿,也没发现如何删除,只能这样操作了

请问,发帖如果先保存为草稿,然后修改完毕后再发布的话,帖子的发布时间是以哪个为准呢?是草稿的时间还是最终发布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发帖如果先保存为草稿,然后修改完毕后再发布的话,帖子的发布时间是以哪个为准呢?是草稿的时间还 ...

这个应该是以最后发布的为准吧。以后再留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发帖如果先保存为草稿,然后修改完毕后再发布的话,帖子的发布时间是以哪个为准呢?是草稿的时间还 ...

试过了,确实是最终发布时间为准的,我刚刚把那篇多出的草稿改成另一篇帖子发布了,时间就是当前的时间。

楼主(2019-07-25):
引用 网友E:

不光是草稿没法删除,就是发表的,自己也不能删除呀。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932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