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熊牌奶瓶消毒器,cbb电容爆浆,更换相似容量的配件后修复。

楼主(2019-05-06):
拆修小熊牌奶瓶消毒器,cbb电容爆浆,更换相似容量的配件后修复。

网友A:
这种电器用阻容太不合适了,弄个简单的开关电源成本也就1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器用阻容太不合适了,弄个简单的开关电源成本也就1块钱

哈哈,的确,还有裸露的金属盘,可能有电啊

网友:
俺想知道这货是怎么个消毒法,煮沸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容为什么爆掉了
是太热了?

网友:
电压不稳照成的?400V耐压不应该啊

网友:
ccc   ccc    ccc,你猜猜

网友:
估计是里面塑料膜熔化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的,估计不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