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555-20电动扳手

楼主(2019-05-06):
入手全新国行米沃奇M12  FIWF12-0C美行是2555-20,电动扳手小巧扭力大,整机带一年保修,全新机只是拆了一下电机后盖,把转子拿出来看了下,别的没拆,怕把上面的封标扯开影响保修,大家谅解,淘宝卖家都没有个个档,位具体的扭力值,在这里我给大家奉上供大家参考,1档85NM  2挡125NM  3挡339NM  自动档0-14NM.后面有说明书图,还有个问题我这把上紧反向空转比拆卸方向空转声音大一点,也就是顺时针声音大,逆时针声音小,手里有2555或者2554的发烧友回去可以试试自己手里的机器。图很多大家慢慢看吧!

网友A:
扭矩很暴力啊!
求推荐松下12V的机子,有哪些型号的扭矩在150左右的?看到有个EZ7271是165N.M,应该有其他型号的,我手上有几块这种电池,前几天碰到22套筒的螺帽用EZ6507干不动

网友B:
神器到手,天下我有......
日常使用,扭力都能满足的情况下,DCF887和你这个米沃奇哪个更好?

网友C:
12v起子能有300多牛米,米沃奇牛逼,我的大有20v无刷才3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很暴力啊!
求推荐松下12V的机子,有哪些型号的扭矩在150左右的?看到有个EZ7271是165N.M,应该有其他 ...

松下老款12V的扭矩基本都不大,弄个几十块的国产架子工电动扳手就行

网友D:
借楼问下,手里的 6225正转与翻转的转速貌似不一样(听电机声不一样),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起子能有300多牛米,米沃奇牛逼,我的大有20v无刷才300n

肯定米沃奇呀,看米沃奇4个档位可以胜任各种工况,3挡339是nm.自动档0-14nm可以当电批使用,1挡85nm.2挡125n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下,手里的 6225正转与翻转的转速貌似不一样(听电机声不一样),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

6225我没有,米沃奇M4手机有,正反转一样的,扭力批和电动扳手不一样,电动扳手拆卸扭力大于上紧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很暴力啊!
求推荐松下12V的机子,有哪些型号的扭矩在150左右的?看到有个EZ7271是165N.M,应该有其他 ...

我看论坛别人拆的2555滑锤结构和老款不太一样,这个新的滑锤设计,这种打击锤设计力学最优,所以东西小力量大也正常,毕竟技术在发展。

网友:
米家真心好看,就是不感冒它的大红色。

网友B:
这个米沃奇12V的,力量确实大,属于18V的等级,那重量是不是和同类型18V的电扳手差不多?

网友:
這貨不知道要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米沃奇12V的,力量确实大,属于18V的等级,那重量是不是和同类型18V的电扳手差不多?
...

不会呀,装4安6安电池大概1.3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米沃奇12V的,力量确实大,属于18V的等级,那重量是不是和同类型18V的电扳手差不多?
...

裸机差不多1kg吧,没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别人拆的2555滑锤结构和老款不太一样,这个新的滑锤设计,这种打击锤设计力学最优,所以东西小力 ...

对于我来说能有150左右的扭力就够用了,再大属于过剩有点浪费资源。你这种机子是全能,搞个缩小版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用途太少,不会整天拆轮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米沃奇呀,看米沃奇4个档位可以胜任各种工况,3挡339是nm.自动档0-14nm可以当电批使用,1挡85nm.2挡1 ...

你还差个2554没有到手,一样NB

网友:
1公斤裸机重量和米沃奇18v平台一样

网友:
你用那个转接头转成电批,转接头会不会晃?批头装在转接头上面会不会晃?转成电批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器到手,天下我有......
日常使用,扭力都能满足的情况下,DCF887和你这个米沃奇哪个更好? ...

887是冲击批,这个是扳手。用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