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了两个富勒鼠标,感觉这样修理比较方便

楼主(2019-05-06):
鼠标右键不太好用了,有时按几十下也没反应,于是找出一个
鼠标替换,没想到,那个左右键都不太好用

于是先修那个个严重的,得到维修经验后,又修理了这个右键不好的

这个鼠标,好像叫富勒

没想到做工还可以,还是夹层结构的

底盘

果然是这个名字

电路板

背面阻容器件真的不少

滚轮

按键是这种常见的牌子

拆开右键,而不是替换,这个和容易,但是要小心些,别拆掉了弹片
我拆掉一个,但是也装回去了,还是比较好装的

细节,这个右键稍微难拆,因为旁边有个按键卡位呢

我发现都是触点类似氧化的问题,三个修理的按键都是

看看这里,放大镜不行,将就看

我是拿这个处理的,有点粗,没别的,也能用,上下都稍微打磨几下
就可以了

装回去,感觉上似乎不如新的好用,但是也可以将就用
好处的修理方便,不用换按键,不行了,可以再次如法炮制

网友A:
你这砂纸反过来用比较合适,或者直接白纸蹭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砂纸反过来用比较合适,或者直接白纸蹭几下

哈哈,没事这面也行,都是磨损大些,擦几下就光亮了

网友B:
砂纸太粗了, 用橡皮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纸太粗了, 用橡皮擦就可以了

橡皮擦磨不到上颚啊,哈哈

网友C:
可以点一滴油防止二次氧化

网友:
本人也处理过,是使用00号砂纸剪一小条插入接点间隙,拉动数次即可。但是往往使数月又不行了。也更换过微动开关。
总的感觉,鼠标质量关键在微动开关,一般声音小的好,能够使用较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点一滴油防止二次氧化

哈哈,好主意,你可以给厂家建议一下,我就不滴了,我嫌麻烦

网友:
砂纸磨损大,用橡皮檫最好,切一点,用镊子夹住檫

网友:
用刀刮一下即可,比买一个强!

网友:
也是技术活,学习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要求不高能用就行,砂纸太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纸太粗了, 用橡皮擦就可以了

你的是最佳答案了

网友D:
一般拆过之后,手感就不如原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拆过之后,手感就不如原来好了

的确是这样

网友E:
打磨对触点磨损大,喷点WD40神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磨对触点磨损大,喷点WD40神油就可以了

哈哈,没神油,穷的就剩那一小块砂纸了

网友:
我用棉签蘸酒精擦洗。

网友:
常备wd-40是个好习惯,触点氧化喷一喷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