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速腾2.0AT十一万公里保养加5053彻底更换刹车油

楼主(2019-05-06):
五一假期中就有同事电话咨询,他的速腾行车时手刹的提示灯亮起,但手刹已经释放了。屏幕有时还会提示检查刹车油液位的故障。
猜测是他的刹车油油壶的液位低了,让他到我办公室把我上次帮同事307更换刹车油后剩下的补充一些应应急。
问他刹车油上次更换的日期,里程。一问三不知,回我就是这还需要更换吗。索性帮到底,把新刹车油把全车管路内的全置换一下。
没过多久,他看了保养手册的记载又告知我。上回保养是十万公里时,已经又满一万公里了。顺便把保养也完成。
上论坛学习,看保养手册了解到常规更换刹车油只能更换主管道内,ABS泵体内的旧油需要电脑通过5053连接汽车执行排气程序,把泵体内的旧油排到主管道,再通过2个前轮刹车泵的放油嘴排出。电话告知车主,然后京东上订完所需保养品,淘宝购买18.21版的5053。

五一假期中就有同事电话咨询,他的速腾行车时手刹的提示灯亮起,但手刹已经释放了。屏幕有时还会提示检查刹车油液位的故障。

猜测是他的刹车油油壶的液位低了,让他到我办公室把我上次帮同事307更换刹车油后剩下的补充一些应应急。

京东自营就是快,都是当天或隔天到。保养品5月4日就送到门卫处了,上午找空闲时间开始保养。5053还没到货,先换机油机滤。

先试试我以前购买的OM123汽车检测仪,看看能不能查到故障码并清除

速腾的OBD口在中控下,方向机左侧。座椅后退些方便操作。

不用启动,插上

按要求操作

挂方向盘上,方便查看

需要等个一会儿

能看的内容不多

坑爹的是,已存故障码中竟然是空的。这不可能啊?等5053来了比比看

没想到等我把OM123收拾好,韵达把我5053已经送到了。应该是盗版的,能用就行

简易说明书正面,主要是电脑上软件如何安装

简易说明书正面,是主要功能说明

配套的软件在刻录光盘中,看网上说是5053需要硬件和软件版本匹配。没买贵的18.9,想给同事省点钱。

5053连接线

一端是OBD口,另一端是USB

版本VAG18.21

按说明书先安装软件,再安装驱动。实际装的软件直接就驱动正常了。

天太好了,让同事把车停入车库干活

我那破笔记本电脑怕电池不行,把交流电拖进车内。

先执行了自动扫描

CAN总线的,真复杂。各部件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编码。坏了不懂的人真是难修,还是我的破长城C30简单.

扫描结束,这辆速腾全部的故障码。15安全气囊是以前帮他处理喇叭不灵造成的吧56这个故障码是以前原车机CD不能读盘后,我帮他换了个带USB 的车机。就另外接了CAN数据线进总线,没有用5053匹配过。
看来大众系列的,还得5053或更高级的才能联络。

先保养吧,开机盖

看看保养后更烦心的刹车油壶

工具,保养品比较多。搞辆小推车送到车库

保养和ABS排气都在前面操作,直接把2个前轮都顶起了方便。

后轮前后都安放止退器

拉松机油尺和拧松机油盖

拿大盆子凑好放油螺丝

工具8MM内六角

放油中

检查放油螺丝,铜垫片已经内侧压出凸沿了,需要购买更换,可惜没准备。继续用吧

准备新机滤是豹王的TO-6773

这么早把新机滤拆出,是要它的纸包装

准备从上面拆,机滤下是护板。

把发动机装饰盖去了,视野更好些

发现机油尺的塑料管都断裂了

包装拆开,当机滤留下的机油

塞在机滤下方

拧松机滤,放油

取下,旧的是曼牌的W719/30

查手册放油螺塞的固定扭矩:30Nm

沥油干净后,设定30Nm拧回放油螺丝

六角的套头还没有,去对面的修车铺借来。

查手册机油滤清器的安装说明:用手拧紧。

准备的机油是京安途的0W40

新机滤灌上机油,并润滑密封圈

不用工具,双手拧到最紧就行。

大可乐瓶剪个漏斗,灌入3.5L

点火,看是否漏

停车后15分钟检查油位,正好上下限刻度中央。空滤没购买好,等到货后换。

手册中对ABS排气的说明:注意排气的顺序;1左前;2右前;3左后;右后。

ABS排气一个周期能排出50ml,5次都是每个制动钳至少要排出250ml。

耗时最多的将会是换刹车油

也不知道多久没换过了,透明的刹车油都变成黑色的墨汁。

真空泵加罐头瓶自制的负压抽油器抽去旧油

由于油壶侧面就有出油口,所以不用拆去油壶中的滤网。防止油液液面过低空气进入管路。没拆滤网就能抽取出300ml

替换的刹车油是ATE DOT4 级别SL

加入新油,换刹车油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时刻保持油壶内不缺油,低于滤网底面就加满。避免进空气

5053连上,开启软件

先试试清保养提醒

实际按中控上的按键清除保养提醒也挺方便的。

ABS排气后,旧油需要通过2个前轮排出,前轮不需要拆卸,扳出轮就能操作

以前帮人换刹车油,就怕管子从放油嘴掉落,需要常常用手按紧。所以提前备好了专业的放油嘴接头。

速腾前后轮放油嘴都是11MM的

套上管子,管子的中段必需高于放油嘴

管子的出口浸没于旧刹车油中,这样就不用踩死放油收脚要关死放油嘴了。

先进行ABS的排空,进入03,ABS制动

基本设定,04

001通道,确认

按照软件提示操作,少拍了第一张。踩死刹车后,ABS开始工作10秒,刹车踏板顶起。这张就是,下车去松开放油嘴

踩踏10次刹车踏板,进行排油。然后回到第一步开始多次循环。排出近1L后结束ABS排气程序

排气结束后就开始常规的更换刹车油操作,按每个轮距离ABS的距离,先远后近。按维修手册各排250ML。

这轮胎上回去修理厂更换的刹车盘和刹车片,又是用风炮拧的。我的长柄F杆没能直接撼动,需要整个人踩上面才颠松。你让一般的车主半路上怎么换备胎。

就那个防盗螺丝的能直接拧松

右后轮发现有刹车油泄漏,看油污的高度应该是放油嘴处

拧着好松,没用什么力就取下。给大家看看放油嘴的结构,拧紧后就靠前面的锥体堵死。拧松口旧油经过小孔排出

拧回后排至新油出来,实际新油早出来了,已经多排了好多。整个刹车系统也就1.1L刹车油。是否真漏油,只能多观察了。也幸好刹车油壶是带传感器的,低液位会提示车主。

漏在轮胎轮毂上的刹车油用清洗剂清洁。

常规换刹车油还是用负压更换,省的自己踩踏板。

没我这个工具的也可以用直排法,直排法防止进空气,只要记住2点,1,排油管中段于放油嘴,2排油管浸没旧油中。

网友:
顶起,紫薯布丁

网友:
        優秀文章,底盤好乾爽啊!保養的很好的,厲害了樓主V5

网友:
家贫无车,掩面而过。

网友:
学到了,不过好麻烦啊

网友A:
我的15万了还没换刹车油!早买好了,还没动手换,,懒!

不过学习到了刹车泵排空的方法了,不看楼主贴 子还不知道!

网友:
东西都是优惠出

网友:
好麻烦,自己搞就是放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5万了还没换刹车油!早买好了,还没动手换,,懒!

不过学习到了刹车泵排空的方法了,不看楼主贴 子 ...

刹车油吸水会影响刹车稳定性,还会腐蚀管道,安全隐患

网友B:
楼主的安全支架哪里买的???想在淘宝买个,看上去都是薄铁皮冲压件,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安全支架哪里买的???想在淘宝买个,看上去都是薄铁皮冲压件,不靠谱啊! ...

京东半折时买的通润

网友C:
动作专业、规范,赞一个!    话说那专业的放油嘴接头是哪里寻得?

网友D:
大哥,5053数据线哪家买的,可以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5053数据线哪家买的,可以发个链接吗?

店铺名:大众奥迪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作专业、规范,赞一个!    话说那专业的放油嘴接头是哪里寻得?

淘宝搜 换刹车油工具接头

网友:
我的也是14万,12年才更换刹车油。原车刹车油还很清亮。

网友:
呵呵,又看到你在搞事了

网友:
换刹车油太麻烦了,帮同事换飞度的,搞了一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