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玩具车,多的小马达如何利用?

楼主(2019-05-06):
小孩的玩具车坏了(掉了配件,修复不了)。就想着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能用的配件!

拆开后发现马达3个

还有一个带磁铁的是喇叭吗?

以下问题求教:
<1>这个喇叭可以DIY做什么用?(不要告诉我拆磁铁玩啊)
<2>这马达可以DIY做什么用途呢?
<3>这马达上焊的扁圆元件是什么?是电容吗?那么焊这个是作什么用途呢?在我小白印象中不是连接正负极就行了么?这个是可以使马达能够正反转吗?

期待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
喇叭可以做小音箱
130电机,玩具用的一般功率不大,可以买个扇叶做小风扇
扁形元件是103或104电容,并在电机两端减少换向器火花的
直流电机,正负极换换就可以反转

网友A:
1、这个喇叭基本就是吃灰,没啥用
2、买个200块钱的遥控器,找块泡沫diy遥控小船
3、电机上的那个叫瓷片电容,用来消除火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喇叭基本就是吃灰,没啥用
2、买个200块钱的遥控器,找块泡沫diy遥控小船
3、电机上的那个叫瓷片电 ...

谢谢解答!

网友(2019-11-24):
电机可以四个用502沾一起  装个偏心轮  做震动棒接12v震的起飞

网友:
俩电机就可以组成直流发电机组,用来证明能量守恒定律
发电机组接个喇叭,就可以验证输出的是直流电了,
多出的电机串个喇叭接电池,就能演示电火花噪音

网友:
马达也可以拆磁铁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