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这台变压器初级材质

楼主(2019-05-06):
求教各位高手!这台变压器初级材质是铜是铝?怎么分辩?用ut61e测电阻2.4欧。次级是铝线。

网友:
东西就在手里刮刮不就知道了

网友:
刮刮不就知道了

网友A:
靠焊点那里漆包线拿美工刀刮刮看就知道了,铜包铝刮开后是白色的,全铜的就一直是铜的颜色

网友:
2元买一张即开型彩票,刮一下

网友:
铝线无疑,细小的都是铝何况那个粗的,这个拆过不少,只见过次级铜初级铝的,你这个只有灯丝线是铜。

网友:
高压都用铝线,,初级你就不用想铜线了

网友:
若果表准的话,这个阻值那就是铝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焊点那里漆包线拿美工刀刮刮看就知道了,铜包铝刮开后是白色的,全铜的就一直是铜的颜色 ...

那是绝缘漆,还铜包铝……要是绝缘漆用绿色的不是草包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绝缘漆,还铜包铝……要是绝缘漆用绿色的不是草包铝了?

你个草包小学语文会么,让你把绝缘漆刮掉再刮掉点铜看看里面是不是白的,看不明白啊

网友:
线头那里刮一下啊,这还用问

网友:
醒醒,想什么哪,这么粗的线给你用铜。变压器你几百买的?

网友:
次级铝初级肯定铝,切开重绕吧!220匝0.8线径

网友:
次级都是铝的,初级肯定是铝的,一般次级铜初级铝

网友:
只见过900W的合资品牌的老机器初级用铜线

网友:
这个是打算做电池点焊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个草包小学语文会么,让你把绝缘漆刮掉再刮掉点铜看看里面是不是白的,看不明白啊 ...

好过你这无知……铝就铝还铜包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过你这无知……铝就铝还铜包铝……

见识少不是你的错,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识少不是你的错,多看看吧

知道你见识多……铝镀铜电线见过。马达变压器绝对没有镀铜的,外面是绝缘漆颜色罢了

网友:
,铝线,铜的变压器重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