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修好一个大M主控的建兴SSD:LAT-256M2S

楼主(2019-05-06):
逛撕逼鱼看到有个出建兴尸体的,256G100元,性价比一般(我一般收0.3比例的尸体)但看了下颗粒,是8k页面的颗粒,单颗粒32G,收来上我的2251-01不错,可以双贴做成64G的,遂下手。
卖家描述

外观,11年的盘老制程的铁定mlc
卖家拆开看了,大M主控无疑
颗粒不错,8K页面的

到手拆开看了,确认32G单颗,8个颗粒,习惯性测量了电源,没有短路,上电,能认盘符,格式化失败,报io错误,不少M4也会报这个错误。
百度搜了下,这个ssd现在已经下不到任何固件,而百度有个链接引起我的兴趣
是老数码之家13年的帖子,是用px的固件刷LAT,因为硬件一样,貌似可以混刷!
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9258
下载了压缩包,里面两个镜像文件

用群联U盘做了启动镜像文件,但是都提示不识别?
将sata模式改为ide的兼容模式,识别了,但是提示不是px的盘,不能升级!!!
再看了下那个帖子,有个回帖说:

你发的这个压缩包里2个iso
第一个用来混刷到px-256m2s的是不对的.
ssdc.dat里面有3行内容是错的。
正确的应该是:
复制代码
  • FW_START1=PND0
  • FW_END1=PND9
  • LOCK_MODEL3=LITEONIT LAT-256M2S

看来那个镜像有问题,并没有真的做好,开始自己研究。

直接解压镜像文件,解压不出啥,但做成光盘启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文件,但里面并没有帖子说的ssdc。dat
然后我下载了原版的px1.03的镜像文件,解包分析,发现里面有个img文件两个md5值不一样!!

然后用好压解压了这个img文件(winrar解压不了,下载虚拟光驱也没法载入这个img文件,当时已经12点,差点放弃)

解压出来的文件好熟悉,就是常见的dos下的文件,里面果然有ssdc.dat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修改成帖子里的样子,保存

但是文件夹怎么压缩成img文件呢?找个几个软件都不行。。。。
后来想,里面既然是dos常见文件,不如启动dos直接调用试试?不行就去睡觉!!
然后,就刷成功啦!!!!撒花撒花
找到的是LAT的盘,刷完就是px的盘了!!

最可喜的是,重启后盘里数据全部都在!!!!

总结:大M升级固件可以将一些io错误给处理掉,其实这个修复和群联那种修复类似,但是群联升级固件会做低格,这样错误也就处理掉了。
可以给以后修复大M主控的坛友一个参考。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知道只能支持大M 的9174主控吗?

网友:
不单止性价比,现在看到64G单科以下的都提不起兴趣。。。你这个32G还是不感兴趣。。。

网友A:
里面有些啥数据能不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些啥数据能不能说?

魔兽 lol 都是游戏 是个玩家的盘 没有小电影

网友:
楼主厉害。希望把相关文件放在稳当的网盘上避免以后下不到。

网友(2020-01-05):
我有个建兴s920能帮忙修复吗?红包大大的。qq52031030

网友(2020-08-09):
铁汁分享一下改完后的镜像

网友:
能分享一下你改好的包吗?原贴在旧站,我不够M币下啊!

网友B:
TVG是东芝的EMLC吧?TAG是M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VG是东芝的EMLC吧?TAG是MLC。

TVG TAG是电压,vcc3.3 vccq3.3/1.8,至于eMLC要看第10位,如果是E才是eM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TVG TAG是电压,vcc3.3 vccq3.3/1.8,至于eMLC要看第10位,如果是E才是eMLC

嗯,谢谢,懂了,

网友(2020-10-17):
求栗子哥赐教,ssdc.dat用啥编辑器能打开?我打开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