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货了,DIY 5S平衡冲用4056+ 5V 1A

楼主(2019-05-06):
上货了,DIY 5S平衡冲用4056+ 5V 1A,
5V 1A,2元一个,一共10元
4056,9毛一个,一共4.5元
2.54插座,2元一个, 4元
文具盒19.9元一个

网友:
虽然丑了一点,但是能用,哈哈哈哈

网友:
竟然有沙发,帮顶了,其他价格能理解,就是2.54的插座好像贵了吧。

网友A:
直接搞个平衡板不更好,你这个做出来的还没发对欠压保护,短路保护

网友:
盒子真贵啊

网友:
再三强调,注意散热,否则不均衡

网友:
挺实用的,有两点建议,一个是注意散热,二是考虑4056截止电压的误差,4056输出可以用2线XH2.54插座与总的输出插座连接,隔一段时间后更换4056输出位置,实现人工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平衡板不更好,你这个做出来的还没发对欠压保护,短路保护

淘宝了一下并充板,还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