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赛尔康5V2A;又找到一个,无配件搁浅了~~

楼主(2019-05-06):
三星充电头,另个盒子又找到一个。拆开瞧瞧。

这个还带个导热贴,各种版本。。。。

小有烧损

其他正常

电阻烧了

电感烧了

拿出之前烧的板子,也不剩啥了

整流桥没问题

这个1000贴片电阻不行了。 发现另个板子是150欧的

两颗限流电阻2R7也不行了,穿了。发现另个是电阻是1点欧并联的。原车件差异吧

哪种更好?保险

换完保险,没有别的配件,扔一边搁浅了。

完成。

网友:
这么多的充电头能用的完吗?

网友:
同款充电头

网友:
去烂掉的节能灯主板里面找找,高压侧的限流电阻啥的基本都有,只是不是贴片的焊上难看点

网友:
保险应该也挂了,这个三桑头是通病

网友:
来来来。。哥哥赠送你10只慢慢换

网友:
这么多三星的版本

网友A:
其中一个的电容外皮都收缩了,应该是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的电容外皮都收缩了,应该是温度高

没有,一批电容就那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芯片也挂了。。。

网友:
估计后级有短路,电流大把前面烧了

网友:
楼主的表总是与大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