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小米小钢炮蓝牙音响

楼主(2019-05-06):
前段时间交易区坛友出的返修的小米小钢炮蓝牙音响,19块一个,撸了两个,运气比较好,到手的两个都是好的。
外观

小米LOGO

底下的垫子就是按键,中间的贴纸被撕掉了

拆下螺丝 ,很紧,差点把线扯断了

蓝牙模块和功放板。

电池在功放板下面,容量1400MA。下面还有一个咪头,线很短,用热熔胶粘住的,不好拿下来。

网友:
至少是8615 还不错~

网友:
有一个外观差不多的山货在吃灰

网友:
能出个声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多热熔胶,不会是小米原装吧

网友:
做工好差,山寨小米么?

网友A:
这个音响不应该是这种固定在里面的软包电池,应该是和小米手机1一样的电池  橙色的可拆卸的

网友:
小米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板子上怎么没有“为发烧而生”

网友:
赚到了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音响不应该是这种固定在里面的软包电池,应该是和小米手机1一样的电池  橙色的可拆卸的 ...

所以是返修货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小米的,开始时候,声音大了也没啥问题,现在用着,声音大了就劈,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音响不应该是这种固定在里面的软包电池,应该是和小米手机1一样的电池  橙色的可拆卸的 ...

方形的小米小钢炮里面才是可拆卸电池,圆形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我有一个方的坏了链接不了  求技术工教我搞搞

网友:
看样子好像修过的,不过硬件还可以,价格合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