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挂掉的元谷刀锋2.5寸硬盘盒,检查一下

楼主(2019-05-06):
以前用的元谷刀锋2.5寸硬盘盒,因为不能识别故而吃灰多年
找东西时翻出来,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修好

Mini口的USB2.0,带外置电源插座

拆掉侧面的螺丝

开壳了

插电脑上

还是识别不出来

继续看板子

插件部分

主要元件在背面

也是集中在一堆

initio的主控

还有个eeprom:24C02

3.3V的LDO和晶振

用新做的移动电源来测试一下

USB输出

电流0.01A

板子内部输入电压OK

LDO输出3.3V电压也OK

到主控的3.3V OK

主控的1.8V OK

测下晶振两端

看电压貌似是振荡的

USB的D+、D-也是通的

看起来应该是主控或者eeprom挂,估计是没得法子修了

网友A:
这个移动硬盘盒对硬盘一点保护都没有啊,连个缓冲垫都没有

网友B:
同款,用了好多年了,速度在2.0还可以啊,没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移动硬盘盒对硬盘一点保护都没有啊,连个缓冲垫都没有

没有,直接固定在塑料壳上
现在好多都没螺丝了

网友C:
留着开卡应该好用

网友D:
板子你留着,旁边小盒子可以送~

网友E:
金属壳的,不错,ic之类的难办

网友F:
不用修,3.0的才几块钱

网友G:
热风枪对着芯片略微加热,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用了好多年了,速度在2.0还可以啊,没那么容易坏吧

这个不好说,总有个失效率,结果被偶遇上了

网友:
同款,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着开卡应该好用

开卡?
请教一下是怎么用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盒子,早已将V3口换为V8口了,这种盒子一般是接口接触不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你留着,旁边小盒子可以送~

盒子不能送,偶打算改来装之前撸的米万2: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壳的,不错,ic之类的难办

从目前的测试来看,最可能是主控挂了

网友:
为什么不补焊ic和usb接口试试了?也许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修,3.0的才几块钱

唉!
优惠购的福利没撸到,可惜了呀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移动电源够大。。。。

网友:
16年,还算比较新的,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对着芯片略微加热,试一下

好的,偶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