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碁G235H显示器想改LED不知道如何去掉高压部分

楼主(2019-05-06):
家里一台旧宏碁G235H显示器,最近发现屏幕清晰度还不错,就是有点发黄发暗,显示器想改LED不知道如何去掉高压部分。我把一体主板发一下,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一下如何去掉高压部分。

网友A:
如果没看错的话,拆掉J008这个跳线,原高压部份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的话,拆掉J008这个跳线,原高压部份就没电了

好的谢谢,有空试试看

网友B:
整个LED背光也要不少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LED背光也要不少钱吧?

没多少钱,是不知道如何去掉高压供电

网友C:
为啥我觉得不如直接换个一体驱动板..

网友D:
散热片旁边的电容怀孕了,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旁边的电容怀孕了,换了吧

是的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你也不告诉我断掉高压部分在哪里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觉得不如直接换个一体驱动板..

一体驱动板???什么意思  高手你指导指导啊

网友E:
去这里看看~或者去问问~都是高手!http://hslcd.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2: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这里看看~或者去问问~都是高手!http://hslcd.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2 ...

什么连接打不开啊

网友(2020-11-06):
楼主,这款显示器你是怎么拆的啊?最近得到这个显示器,屏幕有黑斑,想拆开清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