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解智能电表60A大功率磁保持继电器资源利用(MBE MB302)

楼主(2019-05-06):
之前看到有坛友拆解过智能电表里的磁保持继电器,觉得很有意思。
正好坛友送了半块智能电表,留着没啥用,拆散了,看到这个继电器不错,继续分解。
电表的拆机图手机里删掉了,那就只发继电器的拆机图。
60A 的触点相当厚实,输出线也是点焊的,被我暴力掰断铜脚。
动触点顶端有个塑料机构连接到电磁铁动片上。
线圈得电,跷跷板运动,并保持不动。
线圈反向得电,跷跷板再次翻转。
线圈只需要在翻转动作的时候通电流,平时不用电流,所以叫磁保持继电器,关键是省电,可靠。

翻过来看中间有个黑色轴,跷跷板结构的轴

线圈还是很粗壮的

暴力拆掉两个大电流触片,黑色的胶密封固定用的吧

继续拆白色塑料固定座

分离线圈和跷跷板结构

侧过来看更明显,跷跷板跟线圈的两头铁质组成一个机构

取下跷跷板的固定轴支撑板,看到跷跷板由两片带磁性的铁片组成

分开跷跷板,看到电磁铁上下有两个吸合点,线圈电流反向磁性也跟着反向。

上大刑伺候跷跷板

看到里面是一颗强磁,贴两个铁片,哈哈

合家欢

盒子小巧感觉不错,留下

打磨一下尺寸正好

加强筋处开槽,塞进去正好,下次有空用LM358和P-mos搭一个白菜616控制板,用这个塑料盒当外壳不错哈哈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个机构设计好巧妙啊。

网友B:
触点抠下来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设计好巧妙啊。

确实设计得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抠下来求赠送~

谢谢捧场,哈哈,是不是打银戒指去

网友C:
最后是做了个什么呢?

网友D:
这种小电流用省电,就是驱动复杂了
木牙膏了

网友E:
电流真大啊,接触居然没有镀金、镀银的

网友F:
这玩意我拆过三相电的,好大一块,很多铜

网友G:
这么大功率的拆了可惜啊

网友H:
靠跷跷板拉动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靠跷跷板拉动触点?

没错,跷跷板顶部有个塑料板扣在动触点上(图1动触点顶部的那个白色塑料片联动),跷跷板翘动一次,触点就跟着运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功率的拆了可惜啊

留着好像也没啥用,那个线圈得用H桥脉冲驱动,跟一般的继电器三极管驱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我拆过三相电的,好大一块,很多铜

那是该有一大坨铜,三相电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真大啊,接触居然没有镀金、镀银的

触点貌似镀了一层,但不知道是银还是啥,触点背面铆接在铜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电流用省电,就是驱动复杂了
木牙膏了

是滴是滴,驱动用了四颗晶体管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做了个什么呢?

用这个外壳打算焊一个白菜616控制器T12烙铁用哈哈,烂尾中,下次再水一贴

网友I:
糟蹋了,这样的继电器我还一个都没有呢!

网友:
谢谢分享。收集几万只回来,可以做储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糟蹋了,这样的继电器我还一个都没有呢!

我错了,下次拆电表攒两个留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