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雅图lw213投影仪,开机绿灯亮,灯泡不亮(灯泡正常),一会红色warning亮

楼主(2019-05-06):
雅图lw213投影仪,开机绿灯亮,灯泡不亮(灯泡正常),一会红色warning亮。灯泡已经互换证明正常

网友:
主板问题,还要看警告灯是闪还是怎么亮

楼主:
电源板补焊了几个点,重新安装两次故障消失,高度怀疑插接件松动。有类似的朋友告诉一声。(waring一直亮着)

楼主:
这个waring灯闪、或者亮的频率有什么代码似的的规律么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楼主:
清理风扇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