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散热器会产生涡流而发热吗?

楼主(2019-05-06):
自用的电磁炉坏了,拆开,{修理过程省略一万字}
发现一个小问题
桥和IGBT共用的大散热器安在主板的边上,
而主板位于线盘正下方
这样一来散热器至少有一半位于线盘的下方
也就是在线盘的磁场中!
即然锅具在磁场中要发热,那么这个散热器会不会和锅具一样也发热呢?
如果不(好像应该是“不”),那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用铝锅放电磁炉上用一下试试会不会热。

网友B:
因为散热器是铝质的,电磁炉几乎不对铝材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铝锅放电磁炉上用一下试试会不会热。

我很赞同。。。。。对于铝材,这频率太低了,涡流损耗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散热器是铝质的,电磁炉几乎不对铝材加热

大婶所言极是,真理也。。。。

网友C:
因为,功率线圈与下方的电路板之间,有磁路导磁器件.仔细点就能发现,一般是铁氧体材质.

如果没有导磁器件,别说是铝合金散热器,就连PCB和电子元器件都会烧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功率线圈与下方的电路板之间,有磁路导磁器件.仔细点就能发现,一般是铁氧体材质.

如果没有导磁器件,别 ...

额,这个说法很特别,我觉得有道理,而且其它说法都能百度找到。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啥铝锅不能用在电磁炉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说法很特别,我觉得有道理,而且其它说法都能百度找到。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啥铝锅不能用在 ...

电磁炉都有设计好的工作频率范围.这个工作频率,依赖于主线圈的电感量.

铁磁类物体靠近线圈时,线圈的电感量几十上百倍的增加,电磁炉的设计的工作频率,就是针对铁磁类导体设定的.

而铜,铝这类非铁磁性的导体靠近线圈时,线圈的电感量反而下降,这会导致LC回路的频率远远偏离设计好的工作范围,电磁炉保护性的不工作.

如果修改主线圈和谐振电容的参数,使之匹配铜铝这类非铁磁性物质的工作状态,用铝锅和铜锅一样可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都有设计好的工作频率范围.这个工作频率,依赖于主线圈的电感量.

铁磁类物体靠近线圈时,线圈的电感 ...

哦,谢谢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但,如果保护机制使得铁铝铜锅都能用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但,如果保护机制使得铁铝铜锅都能用不是更好吗? ...

这样做成本会上升,消费者未必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