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锂电池解锁成功

楼主(2019-05-06):
使用稳压源供电可以连续运行了,下一步制作电路板植入大有机器,解除电池封锁

网友:
完全不懂,好厉害的 样子

网友:
太厉害了,可以做点兼容板子卖,大家玩机的成本又会降低了

网友:
利好消息,没有大有机子也支持一下。多因机子有协议,我一台大有都不玩。

网友A:
电路板能不能做到电池上,可以批量生产兼容电池了

网友:
太厉害了,期待完美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能不能做到电池上,可以批量生产兼容电池了

可以,但电池壳空间估计不够放,有一个带电源电路的控制板

网友:
期待后续大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但电池壳空间估计不够放,有一个带电源电路的控制板

做好以后用8只脚那个单片机应该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以后用8只脚那个单片机应该能塞进去

机器里改装也很简单,只连三根线就行,然后把机器上三个触片中间那个去掉,不管是大有还是其它品牌电池都能用了

楼主:
电路板已设计完,已投板,估计下周我的大有机器就“不挑食“了!

网友:
恭喜恭喜,顶顶

网友:
来赞一声:高手

网友:
支持下,记得多生产点,这样我可以买一把5401.。。。

网友:
大佬给力,大佬牛逼,下面我就想入大有5401了

网友:
刚入了一把5401,效果挺好就是5.2A电池不经用,要是可以破解电池的协议,那就可以自己换电池芯了。搞好了买我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抵制止奸商.

网友:
gao!赶快商品化!告知一下!

网友:
关注楼主许久了 终于破解成功 可喜可贺

网友:
好消息,我有大有的5401和调速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