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D搭棚镂空版白菜T12

楼主(2019-05-06):
原来那只被好友盯上了非要不可没办法只能找材料在D一只先来几张效果图

材料

这是注射形状的补水容器

找了个铝合金有点大

打磨小点

试试刚好

单面覆铜板

做成三个小圆片大小正好能装入补水容器就行

补水容器前段开孔

加一次性注射器硅胶推进器

双面覆铜板切三条长条长短和补水容器差不多就行

和刚做好的圆片合体比划一下

电路做成两层所以中间要磨个小凹槽

这个补水容器壁上次香水瓶小所以有几个电阻用了贴片

TPC8107,用超薄的覆铜板做了个支架比上次用铜线结实

焊上

电容全用的贴片焊上

找来一个镀铜弹簧

做两个触点

焊好8050和7805及触点

焊接支架条

试试看合不合体

接续焊接元件

LM358这次用的贴片的插脚的太大装不下,还是用超薄覆铜板做了个支架有颗电容设计在这里了

焊上

继续焊其他元件

楼下更精彩

楼主:
接楼上继续一点一点焊接元件很耗费精力哦,空间太小元件安排不合理根本装不下

10K电位器太厚装不下打磨成这样

继续焊接元件最后成型的样子多个角度展示一下

装手柄看看效果

铝合金钻孔

装上试试

原打算用这个做限位器钻孔也是按它的大小钻的但考虑到传热所以放弃了

最后用玻纤板做的

看看T12芯和铝合金有很大空隙的正好隔热了

装上试试

没问题上胶处理

最后接线,好了个角度展示一下

试机没问题,恒温正常

加热正常

休眠正常

接着展示

兄弟俩来几张合影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剧情前半部,精彩!
期待后半部~~

网友B:
超级牛B的手艺啊

网友C:
是挂闲鱼太招摇了哈哈,朋友都来要!

网友D:
这一支谁盯上了举手,让楼主多整几个先,否则肉少狼多不够撸的

网友:
白菜版的也有休眠功能啊?

网友:
这篷搭得好销魂啊,好手艺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这棚搭得够精致的

网友:
谢谢分享。。。。。骚版取消了专家,太不明智了,没砖头可砸了!

网友:
排队中,我也要抢一个。。。。。

网友:
这个堪称艺术品值得收藏

网友:
只能说太佩服了,这手艺,

网友:
这棚搭的太有艺术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剧情前半部,精彩!
期待后半部~~

就是太费时间和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牛B的手艺啊

哎太费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挂闲鱼太招摇了哈哈,朋友都来要!

是的是的看来要下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支谁盯上了举手,让楼主多整几个先,否则肉少狼多不够撸的

没材料了啊要不多做几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