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假天线的路由器

楼主(2019-05-06):
捡到个光猫,拆开看看

网友A:
奸商答复:忘记接了,以后会注意品控的!

网友:
是临时工干的

网友B:
好像是修过的???
两个网变都不一样。。。

网友:
版本的问题,前期是外置天线的,后期改内置了,壳子没改,主要是要另外开模费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奸商答复:忘记接了,以后会注意品控的!

每次看到你的头像,。。。

网友:
有板载天线,其实不一定比外接差,主要是方向调整外接更方便,内置的要靠摆放位置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修过的???
两个网变都不一样。。。

一个是千兆的,一个是百兆的,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