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谁用过华为字母路由器

楼主(2019-05-06):
我想问下谁用过华为字母路由器效果怎么样,房子网线在门口所以路由器设置在哪里,但是卧室和书房基本没有WiFi信号,之前桥接一个路由作为跳转但是信号很不稳定,在狗东上看了华为字母路由器价格1000左右不知道效果没下单
有用过的筒子没说说感受

楼主:
自己顶个帖子

网友:
还是h3c的B5吧,MESH组网智能连接,即插即用,无缝漫游。分布式组网方案。三只装的才999
具体的可以看看www.acwifi.net/6986.html

网友A:
我家是这样的 120平 原先是光猫自带2.4g 在圆圈位置 然后三角位置用k2无线桥接 效果还是不理想 后来圆圈位置上k2p 所有房间信号都ok 原先中继的k2也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这样的 120平 原先是光猫自带2.4g 在圆圈位置 然后三角位置用k2无线桥接 效果还是不理想 后来圆圈位 ...

我们家的面积198,接了分线路由器但是右上角那个小屋还有主卧信号还是不好,客厅那个路由器是穿墙的基本能辐射到但是信号很差才想着找分线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这样的 120平 原先是光猫自带2.4g 在圆圈位置 然后三角位置用k2无线桥接 效果还是不理想 后来圆圈位 ...

我们家是这个结构,浪费了好多地方,哎!看怎么设置路由器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家是这个结构,浪费了好多地方,哎!看怎么设置路由器合适?

像你这房子结构,用两个路由就行了,网线入口处和小客厅各一个

网友B:
华为Q2,母路由接进门网线口,子路由在大屋或者书房,信号应该都可以覆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Q2,母路由接进门网线口,子路由在大屋或者书房,信号应该都可以覆盖到! ...

信号强度如何?

网友:
信号强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