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神推荐一块SSD

楼主(2019-05-06):
电脑升级用,哪位大神推荐一块SSD盘,240-256G即可,关键是耐用,别丢资料。

网友A:
试试WD黑盘 sn750 500G M.2 NVME 2280 我用着还行 目前还没掉链子过 固态不经常换 建议钱包允许时还是选大的  1T除非你有非常大量的软件 和视编工作等 需要 不然其实没必要 200G 128G等我之前就吃了亏 970EVO256G后期完全不够用(盘本身没问题 只是容量不够了 偶尔掉速 刚看了已经下架了没了只有250G 和500G及以上了) 现在我是 机械仓储(NAS RAID) 固态装软件和系统(2个区)分区不影响性能 只是文件管理上是否方便的区别 网上找的图 我懒得翻找自己的 对了有一件事 最近大船靠岸 最近很流行JS利用BUG等将掉盘掉固件损坏的用软件修复并清SMART 做个贴纸和盒子 就能以比官方价低点的价格卖了 利润暴炸 为了防止一些事 不能说具体容易被翻新的固态品牌型号 和这些SATA/NVME SSD工具的名字 只能说我推荐的固态也确实包含其中 买的时候尤其不要贪便宜 亲

网友:
选大品牌的,质保时间长的,质保方便的。
手工寨货就不要考虑了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三星963 企业级mlc 960g的才599

网友C:
创见S370,2246enMLC闪存,256G199包邮,淘宝有卖,记住买新的,不用担心是重刷固件翻新,用创见的软件一测就知道真假。
原因一是小容量固态很难卖,价格便宜的厉害,二是2246en就算今后出问题一样可以自己修复,三是S370的PCB板做工非常好,16颗粒的板,今后玩腻了容易卖二手或者自己买闪存升级最高可以到2G。
三星sm963是大船货,480g299,960g599 ,这可是企业级产品,正规的企业闪存是有保质期的,无论是否使用过5年以上必须报废,这些大船货就是这样来的,个人使用的x110,intel520到现在都没坏,健康度还在95%以上,固态硬盘只要会用,例如尽量不要突然断电保持硬盘30%以上的剩余空间,不要闲置,家用随便用10年。

网友:
之前接触了2246xt 发现写入放大有20倍,把mlc当tlc用了,实在不能忍,现在用sandforce2281 写入不放大 用着稍微舒心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试WD黑盘 sn750 500G M.2 NVME 2280 我用着还行 目前还没掉链子过 固态不经常换 建议钱包允许时还是选大 ...

闪迪被 WD【西部数据】给收购了,旗下部分固态硬盘都用的闪迪的主控和闪存颗粒。你会选择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迪被 WD【西部数据】给收购了,旗下部分固态硬盘都用的闪迪的主控和闪存颗粒。你会选择买吗 ...

你这智商能不能不要再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创见S370,2246enMLC闪存,256G199包邮,淘宝有卖,记住买新的,不用担心是重刷固件翻新,用创见的软件一测 ...

没看到 创见S370,256G199包邮     PM地址看看

网友E:
这是贴吧风格,请看推荐的人是什么样子吧,凭什么来推荐?都是些动嘴不动手的键盘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贴吧风格,请看推荐的人是什么样子吧,凭什么来推荐?都是些动嘴不动手的键盘侠 ...

较这个真其实没必要的 本来就是个玄学 我在同一家店买俩同样的东西 都经常能出现不是一个版本的PCB的问题
我自己用着舒服 也不代表别人用着也舒服 就是主观体验的问题 每个人都不一样 在这个时代网络上的有些东西能不能信也只有实际去试了才知道 比如我就被各种评测耍了不止一次了 买回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评测说的那样 还拒退 投诉总是店家赢
谁收购谁 跟我有关系吗 没有吧 我上当次数太多了 所以现在对电子产品就是只要用的住 管它谁的芯片 谁代工的 不坏就完了
至于我说的翻新大船SSD 最知名的不就是963嘛 也确实因为利益链的关系不能多说 干挡人财路的事把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报复了 有些东西还是心里知道咋样就得了

网友:
860evo 京东329
写入280m 不像tlc的写入速度
就乎用,
都好 也不怕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星963 企业级mlc 960g的才599

SM963 960的车在哪里。。。我看只有480的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SM963 960的车在哪里。。。我看只有480的车啊。。。。

开过了,现在只有953的960g了

网友:
Intel S系列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