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吃螃蟹买了个13元的金胜32gU盘,不能识别主控芯片

楼主(2019-05-06):
价格倒是不贵,主控无法识别 也不知道是不是tlc 还是qlc 读写速度凑合。

网友A:
安国 TLC 马马虎虎的

网友:
最差的芯片做u盘

网友:
还可以返利2元多,实际只要1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 TLC 马马虎虎的

如何得知主控信息的?

网友:
32G的,我们实体店进货价金士顿30,一般的精装25,杂牌22,你的,我、、、、

网友:
AI210,估计是读卡器主控。这玩意我之前搞过,没成功

网友:
还可以用,我去年买的测试完,今天测试数据没丢失!

网友:
这个主要没有量产工具,网上的那个不识别

网友:
比楼主你的略贵,但是主控能轻松识别

网友B:
AI210的,我知道工具和如何量产,因为早些时候,我9.9元包邮过一个16G的小胖子,也是AI210的,某天在用老毛桃做启动盘时,电脑忽然死机,就重新量产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210的,我知道工具和如何量产,因为早些时候,我9.9元包邮过一个16G的小胖子,也是AI210的,某天在用老毛桃做 ...

我下到了量产工具不知道能不能用 等下进xp看看 win10永固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到了量产工具不知道能不能用 等下进xp看看 win10永固不了

我在win7下量产的,何须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win7下量产的,何须XP

他们说要在xp下才能量产,我win10 试了不成功 显示 version is not compatible  好像是软件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
AI210主控,试一下AI210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win7下量产的,何须XP

不能量产 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量产 失败

我也有两个ai210的盘,夏科的,同不能量产,版本不匹配,这主控就是硅格的马甲,网上的工具不知道如何使用,或者说方法不对。。。或者需要短接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210的,我知道工具和如何量产,因为早些时候,我9.9元包邮过一个16G的小胖子,也是AI210的,某天在用老毛桃做 ...

怎么量产的,求方法,手里有两个盘,本来想量产cd的 结果不能量产,版本不匹配

网友:
目前的量产工具不能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