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手电怎样拆开?

楼主(2019-05-06):
如图所示的一款小手电,是很久前某宝购物的赠送品,很久没用了,现在完全不能点亮了,看机身形状好像容得下一个18650电池,想拆开更换电池或充电,却发现机身好像是一体化的无法拆开,询问某宝客服已无法解答 ,求问这种手电能否拆开换电池吗?

1. 手电全貌。
2. 前面,一颗LDE灯珠。
3. 后面,按钮式开关。
4. 机身,我用两把老虎钳把机身扭花了也找不到可以拆开的地方。

网友:
直接捅出来的   找个硬物顶顶试试

网友:
有防水圈,在一个可能时间长了铝合金有腐蚀,应该是旋转打开!

网友:
这个屁股后面和前面貌似都可以拧开的啊

网友:
用5号电池的,是不是锈死了。

网友:
这个是用一节五号电池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只能说是能亮。

网友:
这货如果不换LED就没任何用处,原装的那颗LED亮度太低太低了

网友:
屁股后面可以拧开的,应该是电池漏液了

网友:
从前面顶出来的

网友:
头部和尾部都可以拧开的

网友(2019-10-04):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这种手电可以防水的,头部好难拆下来。我用上带胶手套、尖嘴钳、放到冰箱冷冻,各种手段都用上了,还是打不开。我怀疑螺纹上上了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