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冰箱冷冻室为什么会结冰。

楼主(2019-05-06):
一台海尔对开门电冰箱,使用中并无异常,近日却发现冷冻室下面平台上有数毫米厚的冰层,仔细检查没有放置有滴水的东西,请问这层冰是怎么来的,怎么消除?

网友:
排水孔堵了,化霜的水流出来后结成冰了。

网友:
冰箱风冷的吧!

网友A:
还有就是  冰箱门关不紧, 密封条坏,    空气进入 , 遇冷成水, 结冰

网友:
海尔的售后是很好的,给他打电话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  冰箱门关不紧, 密封条坏,    空气进入 , 遇冷成水, 结冰

我家老得西门子得就是这个问题,自己换了密封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老得西门子得就是这个问题,自己换了密封条就好了。。

同意~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C:
检查门封条吧,外部潮湿空气进去了

网友:
找到问题的原因没有啊

网友:
排水孔堵了,或者门封不严。

网友:
放进去的东西必须密封严一些,不然的话,水分会出现的这里。

网友:
楼主详细看看说明书。风冷冰箱就是会出现这情况吧,正常现象。

网友:
化霜排水堵了,内部正面是看不到的,拆后盖有根管子在水盆就是,拔出部分,用多股线疏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门封条吧,外部潮湿空气进去了

外部空气进去形成的是类似霜一样的厚厚一层,楼主这个应该是水冷冻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