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入手的新玩具 HAMMERHEAD HHS1200

楼主(2019-05-06):
最近入手的新玩意,请大神把关能不能改220充电。

双功能哦,电钉+冲击批

最后拆120V充电器,请大神把关,能否改220V

完毕

谢谢观赏!合理请求打赏

网友A:
下面是充电器吗   难道电池不能更换吗    看样子还能打钉子  有点意思

网友:
这玩意儿长什么样,看不懂
照片是机器插在充电器上的?不能分开吗?

网友B:
关键的初级滤波电容耐压没拍,哈哈,应该是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充电器吗   难道电池不能更换吗    看样子还能打钉子  有点意思

整机卡进充电器去充电,电池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初级滤波电容耐压没拍,哈哈,应该是能改的

变压器旁边那个电容好像是25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旁边那个电容好像是250V

如果是这样的话得把它换成400V的,NTC1,YMR1,以及那个黄色275V0.22UF电容也要换成相应耐压的才行。理论上说改了这4样应该就能输入220V交流电了,实际上还要看看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启动电阻是不是要相应加大之类的。抛砖引玉,以后面大神们的建议为准

网友C:
拍个单机照看看,怎么个双功能?

网友D:
赞成7楼意见。

电榔头啊,拆开看看是电锤原理还是冲击钻机构。

网友E:
这玩意闲鱼经常有卖的,去年差点搞一个回来,卖家低于350不卖,寻思买回来除了新鲜两天,也没啥用,于是作罢!

网友F:
这是电榔头还是角向冲击批!外形就像角向冲击批,充电器那图标又是电榔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电榔头还是角向冲击批!外形就像角向冲击批,充电器那图标又是电榔头的! ...

电锤,冲击二合一,两个档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得把它换成400V的,NTC1,YMR1,以及那个黄色275V0.22UF电容也要换成相应耐压的才行。理论 ...

如果要改动太多的话还是用变压器算了,反正家里有,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单机照看看,怎么个双功能?

机器顶部有档位选择,已上图。选择电锤档,用作钉钉子,选择冲击批档,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闲鱼经常有卖的,去年差点搞一个回来,卖家低于350不卖,寻思买回来除了新鲜两天,也没啥用,于是作 ...

对啊,其实玩一下就丢一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成7楼意见。

电榔头啊,拆开看看是电锤原理还是冲击钻机构。

找个机会,过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锤,冲击二合一,两个档位选择

冲击批是圆周方向冲击,电锤是轴向冲击+旋转
你这个当作电榔头用,在轴向冲击的同时也能旋转?

网友:
二合一挺厉害,这个电钉模式头还能前后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锤,冲击二合一,两个档位选择

这两个都冲击方向都不一样,也能二合一?这两把我都有都是大有的,应该跟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样子真的很有个性,很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