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pilotvape电子烟

楼主(2019-05-06):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捡到的,整个也就电池能有点用

网友:
这尺寸的电池用在改装小件电器上很实用。

网友A:
像咪头一样的小东西是个气流开关,LED朝外,放到嘴边吸气,LED会亮,同时接通发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咪头一样的小东西是个气流开关,LED朝外,放到嘴边吸气,LED会亮,同时接通发热丝。 ...

还带充电功能,芯片型号估计是CP2201

网友B:
一般圆柱形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圆柱形的多

圆柱形的18650款式,电池最实惠,被大电流弄成大内阻后,换新电池方便。也有18350和16340等,但是电池性价和选择余地比不如18650好。楼主的品牌电子烟,如果全新的话估计不便宜,质量好像跟等离子点烟器有一拼,都是外观豪华,里面电池等难说。

网友C:
这电池比pos机的还大一点,壳子和电池可以D个电子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比pos机的还大一点,壳子和电池可以D个电子打火机

不抽烟做打火机没有太大意义,这壳子还算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