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功率贼大绝无虚标做工牛逼的绝无虚假宣传的监控电源扛把子“山寨”电源

楼主(2019-05-06):
标题:功率贼大绝无虚标做工牛逼的绝无虚假宣传的监控电源扛把子山寨监控集中供电电源

刚刚忘了说是剪线的换壳版 这里修改下帖子
个人感觉是台达代工,具体什么上面用的,台达哪款型号,多大功率,希望知道的科普下。

看着是个山寨,重量感觉正品,拆开是个王者。

输出参数没有 电源介绍到是很真实 哈哈

厚实的散热

没接保险 前人修过

背面密密麻麻。。

各种ic

准备装个开关 接到ps-on和负极上 就可以控制了 指示灯引出 这电源留作他用 肯定不会给监控用了 太费电

设计缺陷 螺丝座和机壳太近 导致短路 烧断铜箔 后来装回去我垫了一个塑料片隔离

网友A:
洋垃圾改装的?

网友B:
集中供电用的吧

网友C:
换了山寨马甲的台达电源。

网友:
二手电源改的

网友D:
现在网上买的电源好多都是洋垃圾改装的,换个壳子就是新的了

网友E:
这做工,真心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改装的?

是不是洋二 我也不知道 到肯定是换壳版 自己经验告诉我是台达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中供电用的吧

对啊 监控集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山寨马甲的台达电源。

我也觉得是台达 但是没有打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网上买的电源好多都是洋垃圾改装的,换个壳子就是新的了

也不一定样垃圾 也有山寨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真心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输出参数 也没设备测

网友F:
感觉这个是那个18A的DELL电源改的。

网友G:
做工不错,焊工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是那个18A的DELL电源改的。

应该不是 感觉要比18a大 这货体积都有20*10*6左右了(没确切量 根据外壳体积推算)

网友H:
DELL 12V18A 换了马甲也认识它

网友I:
那啥,
我没觉着这外壳山寨呀。。。

只是不像消费级产品标的那么详细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不错,焊工另说。

做工和焊工不是一个场子的 内芯是台达 外围是山寨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DELL 12V18A 换了马甲也认识它

是吗 没玩过18a的 我只有台达12.几a那个 总感觉应该达到20多a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啥,
我没觉着这外壳山寨呀。。。

输出参数都没有 而且螺丝脚和高压铜箔过于近 都漏电炸掉了 也没绝缘垫片 可能为了稳定结果市电输入还跳过了板子原来的保险 满满山寨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