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台集群车载电台RRNGER SRL-1630US

楼主(2019-05-06):
20年前的集群车载电台,RRNGER  SRL-1630US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做工扎实,使用双工器,双工工作,有一个像电话手柄一样的手柄。u高频段,不知道能否扩频、怎样使用,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双工机器,收发分离的,频率分别写在两块eprom里。另外eprom是紫外线擦除的,贴纸已经木有了,不知道数据还在不在了。专用软件换算后写入的,这机器扩频基本很难,往u低拉一点点还是可以的,大范围基本不可能,晶振的频率定死了。
途中透明胶的板子应该是后加的亚音频板。
就看出这些了,楼下继续

网友:
很古老的双工机器,收发独立的,频率分别写在两块eprom里,需要专用软件换算后写入。另外eprom是紫外线擦除的,贴纸已经没了,不知道数据还在不在了。
机器频率往下拉一点点还是可以的,大范围的调整基本很难了,尤其是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机器的晶振定死了频率范围,大范围改动不如扔了。
双工器是个好东西,如果有条件单机可以当做差频中继使用。
现在应该是中继状态吧,透明胶带里应该是亚音频板。
就这些了,楼下继续

网友A:
这是个中继啊,以前很多地方中继台是这机器改的。
紫外擦出的存储片,和KG110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中继啊,以前很多地方中继台是这机器改的。
紫外擦出的存储片,和KG110差不多啊 ...

这玩意比kg110可差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