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自己动手保养一只瑞士产RODANIA男式手表(70P)

楼主(2019-05-06):
作为论坛里的老家伙,大多时间是在看贴留言,发帖很少,近一两年渐渐对机械表产生了兴趣,经常拜读各位大神的发帖,感觉大开眼界,收获良多。时间长了,也学着自己动手拆修保养,既能活动手脚,又能精进技艺,挺好!

经过一阵子的学习和练手,感觉心里有了一丝的底气,特精心准备此帖,一方面汇报学习成果,结识八方同好,一方面也想着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取得帮帮团资格!(大家多多捧场,给个推荐,多谢多谢!)

话入正题!请上本贴主角,

这是一只瑞士产RODANIA牌17钻无历手动男表,成色一般,练手正好,

上开表钳,用开表器打开后盖,若日期正确,94年到现在,此表已经25年未保养了,

拆掉固机的两只镙丝,松开把杆拉挡镙丝,取下把杆,

拿出固机圈,取出机芯,

盘面老化,指针尚可,

表镜已经破损,需要更换,

拆下表镜,取下固镜紧圈,

取下表针,安装回把杆,

取下盘面,

机芯状态还是可以的,上弦调时部分挺好,就不打算拆了,

取下时轮,

拆下跨轮夹板,

取下跨轮和分轮,

翻到另一面,

拆下摆总成,

可以清楚的看到机芯标识了,(这只表采用的是AS-ST 1950/51 C5型机芯,偏中心结构,手动上弦,机芯直径25.6mm,厚4.5mm,17钻,频率21600A/h,动力储存48小时。)

拆下擒纵叉夹板,

拆下擒纵叉,拆下小钢轮,

拆下大钢轮,

拆下条夹板,

取下发条盒,

拆下上夹板,

取下秒轮,

取下棘轮,

取下过轮,(拆到这里,细心的坛友就能发现我的步骤是错误的,我应该在前面先拆中心轮传动套轮,错误导致本来应该先取下的中心轮取不下来,只能小心的掏着先取过轮,)

拆下过轮,

学坛友@zangzj 也用剪开的矿泉水瓶当油缸使,一表一扔,省的清洗,

由于原装表镜内径尺寸特殊,所以必须和固镜紧圈一起更换,

检查,清洁外壳,

拆开发条盒,准备保养发条,(时间已经很晚了,休息去喽,明天继续!),
第二天,

清洁整形完毕的发条重新盘入发条盒,

打磨抛光后的外壳,固机圈,和新配套的表镜,

安装好表镜,

来张零件全图,

开始安装,洗干净的机芯果然看着清爽多了,

安装棘轮,

安装过轮,

安装中心轮

安装秒轮,

安装上夹板,

安装发条盒,

安装条夹板,

安装大钢轮,

安装小钢轮,

翻个面,

安装分轮,

安装中心轮传动套轮,

安装跨轮,

安装跨轮夹板,

测试装配是否到位,传动是否正常,点油,

安装擒纵叉,叉瓦点油,

安装擒纵叉夹板,

安装摆总成,清洗两侧摆钻,点油,

上弦,观察摆轮是否工作正常,

安装清洁后的盘面,

安装清洁后的表针,12点位装配,

检查三针走时情况,相互之间,与表盘之间有无阻碍情况,

拆下把杆,准备安装外壳,

安装外壳,

芯壳一起翻个面,

安装固机圈,

调整相对位置,安装好把杆,然后安装并锁紧固机镙丝,

再次检查后,安装后盖,装配完成。

不同角度展示一下,与未保养时确实大不一样,盘面自然老化实在是没办法,等以后碰上好的再更换吧。

本帖到些完结,欢迎八方坛友指正!

网友A:
厉害了,我只会换电池。。

网友:
恭喜获精华!

网友B:
恭喜章鱼哥喜得精华!能够入愿加入帮帮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章鱼哥喜得精华!能够入愿加入帮帮团!

谢谢大表哥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只会换电池。。

万事开头难,熟能生巧!

网友C:
之家又多了一位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家又多了一位表哥。

谢谢鼓励

网友D:
我一拆那就是一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拆那就是一堆零件

多拆多练总能成功

网友:
赞楼主动手能力,我等只会围观

网友:
手艺真好,请教一下楼主,我有个8200机芯,机芯表盘向上正放,游丝正常走,倒放,过了一会就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错别字,些?
到此完结

感觉到此结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章鱼哥喜得精华!能够入愿加入帮帮团!

他这个表面应该可以处理的吧。

网友:
请教个外行问题,机械表拆解后可否用超声波清洗台进行清洗?如果可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又一位情怀表哥 佩服

网友E:
手表和万用表的精华率比较高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表和万用表的精华率比较高也

你也尝试下

网友:
楼主保养过程好像少了点什么,再加上个校准走时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