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懂充电器的高手进来看下力萌充电器问题72v60安紫色电容鼓包换电容...

楼主(2019-05-06):
各位懂充电器的高手进来看下力萌充电器问题72v60安紫色电容鼓包换电容会不会恢复功率充电器充不满图功率图虚标功率图原鼓包电容现在跟换目标电容   空间位置只有18*30

楼主:
现在就是不清楚能不能将爱华替换为黑金刚 红宝石 三营或者日立100V470uf电容  空间位置有18*30 不知道是否可以换100V560UF若有请推荐。动手能力强的大神请私信我 有偿帮忙换下电容

网友:
怀孕电容肯定要换,再检查其他元件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A:
只要同容量,或者再大点容量的都是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同容量,或者再大点容量的都是可以换的。

可换16*25么

网友:
空间够就可以换。

网友:
电容肯定要换掉

网友:
我的力荫锂电充电器长时间没有用。等到再给电池充电时却显示联系厂家。过保了维修费差不多能买新的了。

网友:
你搜的电容我一样都买不起,穷啊,

网友:
为什么非要买带邮费的?买一块钱的东西花十块钱邮费吗?普通电解还有必要专门去买?

网友B(2020-01-25):
充电器质量不错,值得修,电容的使用一般是空间够,耐压够,容量差不多就行,大一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质量不错,值得修,电容的使用一般是空间够,耐压够,容量差不多就行,大一些更好。 ...

不知道可以换多大  想换固态但是又怕超出承载电量.  这个是国产小产设计的 就怕阉割的成分多

网友:
这电解电容设计位置不合理啊,无疑放在火上烤~~~
尽量选用同容量体积小一点的换掉,能保持有空间风道让它不过热

网友:
容量一样尺寸合适可以但要检测下其它元件有没坏,容量如不一样就选大一点的别用小容量的。

网友:
换电容第一看耐压;第二看容量,大小一点都能换,

网友(2022-08-04):
曾经力萌的7220充电器,把我一组新的电池给充鼓了。

网友:
电容要换掉

楼主:
换了没用,已近第3次入坑.后面两次老板说电路板改版了改了第10带,我以为真的改了.没想到又草率了,.都是换了电容后,20天后直接无输出,开机白屏一闪就没什么事了.所以才问堂子里面的大佬有没有稳定防震动,暴力散热不虚标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