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更换单元

楼主(2019-05-06):
手头一副蓝牙耳机,几十块钱的货色,换过Sony单元,效果还可以。因为是短线的,听诊器效应严重,再次更改为挂颈式的,顺便更换单元。Sony的单元,白色,不搭,但低音效果不错

电源线,只用外皮,截取合适长度,抽去内芯

旧耳机线,截取合适长度

耳机线插到电源线里面,准备焊接蓝牙模块,耳机单元

过程很麻烦,没顾上拍照,外面用了热缩管

成品的样子

样子有点丑,先凑合用用吧。本人木耳朵,感觉效果还算可以,起码听诊器效应没有了,下次有合适材料了再摆弄。
——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电线皮有点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电线皮有点重啊

还好啊,就一段外皮,重倒不重,就是稍微有点软,里面本来加了一段细铁丝,后面考虑到热缩管可以定型的,就去掉了

网友:
直接买个也不贵

楼主:
是的,手头不缺耳机,主要是想换耳机单元,顺便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