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 AU6989SN-GTC量产失败!92E00:DDR Mode Abnormal

楼主(2019-05-06):
安国  AU6989SN-GTC量产失败! 请大神帮我看看是工具不对还是u盘彻底坏掉了

网友A:
量产那里关闭DDR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那里关闭DDR再试试

量产工具 哪里有DDR 这个选项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 哪里有DDR 这个选项哦

高级设定,Cache Program 设定为OFF。如果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定,Cache Program 设定为OFF。如果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我这个工具里我还真的没有看见你说的这个选项!

网友(2019-09-21):
...这个过程是不是读取很慢的?我第1回尝试量产啊 听说能把速度提升

网友:
你换个版本量产,你这是16年的,换18.19年的

网友(2024-05-12):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