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手环2代的充电触点,哪个对应正极哪个对应负极?

楼主(2019-05-06):
哪位坛友有2代的小米手环,能否帮忙测下,哪个充电触点对应充电正极,哪个对应负极。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回家测一下再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回家测一下再来回复。

好的,谢谢。

网友B:
手环本体屏幕朝上,触点朝自己面部,右边是正极

网友:
啊,屏幕没暗?

楼主:
刚从物资再利用单位免费领到的,现在没电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暗了,原主人才将其丢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从物资再利用单位免费领到的,现在没电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暗了,原主人才将其丢弃的。 ...

玩玩就没有意思了,于是就到了物资再利用单位。

网友C:
还得原主人解绑,不然只能离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环本体屏幕朝上,触点朝自己面部,右边是正极

实物测量,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原主人解绑,不然只能离线用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主要得先点亮才行。也许本来就是坏的呢。

网友:
你这个是馒头么。。。。

网友:
我用手环3充电座给小米手环2充电。

网友:
不需要解绑的,直接连蓝牙直接绑就可以,我2元,3元收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