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30多年的凤凰7T3收音机拆解

楼主(2019-05-06):
51回老家,翻出来个凤凰7T3收音机,这个收音机30多年了,7锗管收音机,两波段,小时候没有电视看,就听收音机,听评书。翻出来的时候惨不忍睹,布满灰尘,好多线也断了,后盖也没有了,拆开看看,为了避免不适,清洗后才照照片
外观

型号:凤凰7T3

电路 正面

反面

电源开关兼音量调节旋钮

三极管,外壳都生锈了

3AX31锗PNP三极管

可变电容

波段开关

缺失一个三极管,红框地方

天线及好多线都断了

喇叭

没有元件,暂时没法修,等有元件还是想修好他留个纪念,毕竟小时候带来了好多快乐。
谢谢观看!

网友A:
哈哈,都老化这样了,放弃吧

网友B:
想当年的分立元件现在全集成在一块IC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都老化这样了,放弃吧

有元件的话还是想修好他,留个纪念,童年带来很多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的分立元件现在全集成在一块IC里了

是啊,科技发展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元件的话还是想修好他,留个纪念,童年带来很多快乐

元件应该好办,就那几种3ax、3ag、3cg、3dg: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应该好办,就那几种3ax、3ag、3cg、3dg

专门买的话有点贵,主要是运费,等有机会一起买

网友:
小时候家里也好多收音机,都给我拆散了,要是现在还有的话我都会想办法修好它

网友:
小时候我也喜欢听收音机,但就是地摊上七八块的那种迷你的,其实收音机最重要的是电台里面的节目,现在电视都有点过时的时代,电台里的广告真的是浪费收音机的电池和自己的时间,还是怀念以前各种故事电台,音乐歌台,笑话相声什么的,。

网友:
要不用洗板液洗干净,用树脂浇注一个水晶砖,留作纪念吧。

网友:
电解电容大概全部失效了吧?

网友:
有短波段,3AX31三极管,飞乐喇叭,很老的东东了

网友:
满满的儿时回忆,那个时候能有个收音机是最拉风的了。

网友:
以前家中有一台凤凰牌便携式七管调幅收音机,可惜被我拆稀烂了。生产厂家是武汉无线电二厂。

网友C:
已换音量电位器。。。。

网友D:
教你一招2822在此机电源下可以比较好的带动这个喇叭查下电路图看看用80xx90xx系列替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招2822在此机电源下可以比较好的带动这个喇叭查下电路图看看用80xx90xx系列替代 ...

修旧如旧,用2822和90XX改装不如直接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换音量电位器。。。。

临时用一下,原来电位器有点问题,拆下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招2822在此机电源下可以比较好的带动这个喇叭查下电路图看看用80xx90xx系列替代 ...

就是想修旧如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旧如旧,用2822和90XX改装不如直接买个新的了。

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想修旧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