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灯锅!看看做工咋样!

楼主(2019-05-06):
这个名字是衡水大神长说的四灯锅命名而来!上图看看

网友A:
两个温控器,一个温度保险,一个半波整流···估计都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温控器,一个温度保险,一个半波整流···估计都这种吧··

看着挺简单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还当没有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着挺简单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还当没有保险

透明硅胶管里面的是温度保险,白色编织套管里面的是普通保险

网友C:
买酸奶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酸奶赠的?

花钱买的!好像是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硅胶管里面的是温度保险,白色编织套管里面的是普通保险

那个挺粗的像是二极管的东西,是保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着挺简单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还当没有保险

没有看见保险!那个二极管算保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挺粗的像是二极管的东西,是保险?

仔细看了一下还真是二极管,是用来分档的,功率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