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教大神,这应该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9-05-06):
一台很老的针式打印机坏了,进纸电机不转,测量到电机前面一个二极管击穿了,上面印着A5,找不到一样的,不知道应该找哪种型号的代换,有大神知道么,求教

网友:
应该还有数字吧

网友:
1A5 ? 留待楼下大神来回复啦

网友:
打印机内部电压应该不超过36V,找相应耐压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没那么多讲究,看这体积也不大,估计也就两三安的,看后面的电容电压,随便找个耐压大点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是电磁铁或电机类的反峰吸收二极管,可以用常见的1N4001-4007等代换

网友:
看这个排列方式,用1N4007应该可以换

网友:
用4007吧,这个最好找,基本找到就是4个刚好

网友:
用普通4007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