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很丑很好用,关键做起来很简单的全集成T12烙铁-之前发了成品,这个是过程

楼主(2019-05-06):
续之前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256183
今天抽空又接了一个,拍了几张照片。

原料,少了一个DC插座,后面有补上

先把指示灯和电位器焊上:

补上DC插座:

控制板上入线和出线焊上,长度预估好:

DC插座和开关连上:

和烙铁插座连上:

裸机测试,正常:

整理一下形状,大致按照这个形状固定:

固定好的,主要用了扎带、鼻涕胶、AB胶:

细节:

再找个剪线24V电源,接上插头就齐活了,最近一直在用这种简版一体的,感觉不错,开关很方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只要能用怎样都行,买个控制板我也整一个

网友A:
太寒碜了

用个大号的油性笔或者圆珠笔做个手柄,都比这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寒碜了

用个大号的油性笔或者圆珠笔做个手柄,都比这个好看

好主意。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寒碜了

用个大号的油性笔或者圆珠笔做个手柄,都比这个好看

工具只要好用,外观无所谓,简单+好用是第一位的,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我感觉是舍本逐末了

网友:
楼主使用的鼠标是很经典的逻辑,518。

网友:
这外观我是接受不了,楼主太懒了

网友:
倒是能用,不知道手感如何

网友:
同款鼠标,原版MX518,07年陪我到现在,以后会一直用下去,关键不坏!

网友:
这才是省的白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只要好用,外观无所谓,简单+好用是第一位的,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我感觉是舍本逐末了 ...

此言深得我心啊
主要本人手艺差,怎么做都很丑

网友B:
看我也做了一个,触摸控制三档可调温带休眠一体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也做了一个,触摸控制三档可调温带休眠一体手柄

对电源感兴趣,小巧方便,多大电流的?
我用着一个航嘉24V1.5A的,比推荐的电流小,使用也正常,三五秒化锡的样子

网友:
什么都能凑合,手柄还是弄的顺手一点吧。

网友:
我也琢磨着t12 616合体呢,你这个简单明了。能再美观点就更好。就是10k电位器太占地方了。插座可以用和线一体的,这样还能减少手柄的体积。

网友:
上次看到吃藕到哭的就是你做的哈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杠杠滴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工具能用是一个方面,考验制作水平的高低,外观也很重要。

网友:
虽然外观不怎么样,实用就好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