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怎么拷贝一个红外遥控器到另外一个红外遥控器

楼主(2019-05-06):
遥控器本身没有学习功能,用什么办法拷贝出来一个遥控器的编码然后写入另外一个遥控器中呢

网友:
显然,“另外一个遥控器”必须是学习型 遥控器 。
否则,你就只能用单片机 DIY一个颗学习指令的遥控器。

网友:
买不到同样的或者兼容的么,要么买个学习型的,单片机做功耗不是一个等级的了,可以学习,或者固定编码,前段时间做了个8按键学习的,去掉数码管5ma多,掉电模式0.1ua

网友A:
3楼厉害 直接搞出来学习型遥控器的实物了,不知道是不是支持所有类型的红外遥控器。
最近看过奇怪的遥控器协议比如格力空调 海尔空调,他的协议比较怪 不知道市场买的学习型能不能学习得了,如果不能的话只能用单片机做了,单片机捕捉(或者逻辑分析仪捕捉)原始红外信号,存单片机里面就可以实现。
不过学习遥控器用来学习空调遥控是不大好用的,你只能学习到某种工作模式的固定一个温度固定一个风速下的红外发射的内容,他的按键在不同情况下发出的红外内容不一样 不像电视遥控一个按键对应一个固定红外数据。所以要想完全取代空调遥控你就得搞定通信协议每一个部分表示什么含义 更头疼的是通信协议的校验算法搞不定,希望哪个大佬能搞定美的空调14字节数据的最后两字节校验位 给分享下

网友:
更想 高手 开发 基于手机 红外遥控代码解析, 在外面选遥控器一按就懂什么 系列编码 + 用户代码了。  不知道遥控精灵APP 是否能开发出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厉害 直接搞出来学习型遥控器的实物了,不知道是不是支持所有类型的红外遥控器。
最近看过奇怪的遥控器 ...

美的我全搞出来了。源代码: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 ... X/other/room/room.h
函数: void CheckAc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厉害 直接搞出来学习型遥控器的实物了,不知道是不是支持所有类型的红外遥控器。
最近看过奇怪的遥控器 ...

美的空调,就3个字节的数据,每个字节正码反码个发一遍,作为校验,共6个字节。
遥控器每按一次,6个字节发两遍,就是12个字节。
有13,14字节吗?

反正我已经写了程序,可以解码普通遥控器发出的信号,也可以自己发红外信号控制空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的空调,就3个字节的数据,每个字节正码反码个发一遍,作为校验,共6个字节。
遥控器每按一次,6个字节 ...

尴尬 细看果然是记错了,是海尔,tb搜“海尔自清洁遥控器”就有,前段时间研究了这个。记错了 哈哈哈,不过海尔那个就这的那得还校验  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尴尬 细看果然是记错了,是海尔,tb搜“海尔自清洁遥控器”就有,前段时间研究了这个。记错了 哈哈哈,不 ...

美的的遥控器,在网上可以找到原厂的数据定义。
其他品牌的,应该也都能找到。实在不行慢慢研究呗,就是个:模式,温度,开关机,弄几个快照就行了。

楼主(2022-07-03):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