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21V锂电池充电器出问题要怎么修??

楼主(2019-05-06):
RT,有一个21V充电器,锂电池的,之前正常,最近出现问题了,通电不亮灯,没反应,需要接触一下火线端L,才能亮灯使用,是哪里坏了啊?有什么办法维修吗

对电路不是很了解,不过工具还不少,麻烦指教下

每次都要触碰一下红圈位置,接触零线端不会亮灯启动,必须要接触火线端才能启动(用测电笔  或者 电压表表笔 触碰一下就能点亮使用),麻烦各位大神指教下吧

补充内容 (2019-5-13 15:04):
已经把部分原件都更换了一次,3个电容,2个启动电阻,还有一些贴片电容等,还是一样,问题依旧,需要触碰一下火线端才能启动充电器

网友A:
别修了,换个好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换个好些的吧

哈哈   主要是想知道是什么原理   虽然知道他做工渣

楼主:
没人来吗

网友B:
这表达能力看着上火,怎么接触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达能力看着上火,怎么接触火线?

拿电压表触碰一下火线端就能点亮

楼主:
这图  我看着眼花   是我撸多了吗

网友C: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都补焊过了   没有存在虚焊问题

网友:
唉!看来我也撸多了。。。

网友D:
1号图桥下面两贴片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号图桥下面两贴片电阻看看

测试电阻发现都是正常的,单个1M欧,2个都是正常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号图桥下面两贴片电阻看看

在路测准吗

网友(2019-10-20):
就是接触不良呗

网友:
先看一下芯片组引脚了解大概原理,这种怪现象一般与半导体相关,可能是光反馈回路,辅助电源等均引起。

网友(2022-01-24):
之前我的也是那种故障,虚焊!已修复,现在还在使用。